AD7606咨询

楼主(2022-08-09):
您好,想请教一个AD7606的问题,我现在用103单片机进行发波和采集,定时器3发4khz正弦波,定时器6发1hz锯齿波同时驱动AD7606进行5khz的采集。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定时器6的中断里面不加AD7606的采集,定时器3的正弦波正常,如果加了AD7606采集,正弦波波形不正常,是不是因为AD7606的程序干扰了定时器3的中断?如果是这种情况,还能否用一个单片机实现发波和采集,或者更换一款单片机?

网友:
两路DAC建议采用DMA+TIM方式控制,这样就不占用CPU带宽了,CPU就处理下A760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