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排线太长了,怎么抗干扰?

楼主(2022-08-10):
TFT液晶屏排线长度超过50cm的时候,屏幕容易有不规则彩色点点。怎么提高排线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试了一下,用了万能的磁环解决了。。。 不过这是个普通的圆形磁环,排线扭曲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用了万能的磁环解决了。。。 不过这是个普通的圆形磁环,排线扭曲的很厉害。

还可以用锡箔纸裹一层,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
有那种方孔的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