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输出一路PWM,和外部输入的信号进行同步?

楼主(2022-08-10):
现在外部输入PPS信号,需要输出PWM,怎样做可以和外部输入的PPS信号同步,延迟时间在ns级别?

网友A:
这个有个同步模式,你可以试试精度和同步效果。所有STM32系列都有,我只是测试了下H7的

STM32H7定时器同步模式,使用TIM1控制TIM3和TIM4同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0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同步模式,你可以试试精度和同步效果。所有STM32系列都有,我只是测试了下H7的

STM32H7定时器同 ...

谢谢硬汉哥(抱拳),定时器同步模式试过,我使用的F103,最终测试延迟时间在us级别,还是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