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串口异常中断的求助

楼主(2022-08-11):
我用H750做开发,使用的是HAL库,
系统用FreeRTOS。

串口功能之前用DMA + IDLE中断 + 信号量接收不定长数据,
接收和发送都用到了队列,
工作得好好的。

后来感觉调试串口做得太复杂,
又有信号量又有队列又有DMA又有中断的,
程序异常的时候可能反而不能有效打印调试信息了。

所以我就想把发送改成最基本的HAL_UART_Transmit
接收改成单个字节中断接收。

通过识别收到换行符的时候来插入队列。

但是奇怪的是,
我只要调用HAL_UART_Transmit发送一个字节,
就会不断进入在串口中断,卡死程序。

进入中断程序以后,我通过调试发现,
USART1的ISR寄存器的值为0x0000080F。

我开启了USART的全局中断。

网友:
这种的,我推荐楼主发送和接收都用那个_IT后缀的发送和接收API,然后配合发送完成和接收完成的中断回调函数,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但是我想要使用 stdio 输出信息,
所以就要重写 putchar 这个函数,
如果发送一个字符串,就会连续调用。

要是发送函数也用_IT的话,
是不是得在 putchar 里面的发送之前,
等待中断函数设置发送完成的标志位呢?

这样发送一个字符串会不会变得很占资源呢?

网友:
只是串口打印的话,什么dma、中断都不用,简单粗暴最好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uart1.Instance->TDR = (ch & (uint16_t)0x01FF);
while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波特率1.5Mbps,爽到不要不要的;

如果只是想学习、玩技术的话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