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stm32H750用http传送文件出错的问题

楼主(2022-08-11):
情况描述: stm32h750vbt6 + lwip2.12+freertos+STM32Cube FW_H7 V1.8.0;设备发送http-get请求到电脑浏览器,电脑发送文件到设备,有文件md5校验,但md5校验出错,文件大约300KB就是固件升级了,文件传输成功率很低,偶尔md5校验正确。
stm32H750建立lwip_socket(),然后连接电脑,用num=recv(sock, rcv_buf, BUF_LEN_MX,0)接收http数据 。 通过抓包,电脑发送的数据包是正确的,但用recv()函数接收上来的包就有数据错误;
stm32H750还用到UDP与MQTT都没数据错误问题,就是http传输文件有数据错误。

开了I-cache与D-cache,MPU按照这里配置的:https://st.force.com/community/s ... -LwIP-stack-working
我怀疑是lwip底层接收数据cache没刷新,ehernetif.c中pbuf * low_level_input(struct netif *netif)函数中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RxBuff->buffer, framelength);已经使用上了,没改善。

请教站长,请教版主,请教各位高手,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哪里出问题了? 多谢!感谢!
抓包图:

网友:
http主要是tcp,也就是说的你的tcp有点问题? 可以测试下tcp文件传输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你的http get处理有问题了。

网友A:
“设备发送get请求到电脑浏览器”???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发送get请求到电脑浏览器”???这是不可能的。

他应该是搭建了本地web服务器。

网友:
浏览器是不会作为服务器的角色来接收gei请求的,浏览器永远都是web客户端。

网友:
我觉得他的描述有误,应该是电脑发送post请求给设备,post请求的内容是升级的bin文件。
他的内容发生变化是因为浏览器上传文件时采取了分段传输,所以需要在设备端重组。

楼主:
多谢亲们的指导,多谢!

其实做了两种固件升级,本地固件升级与远程固件升级,本地是在750里面做了个webserver,网页http post提交固件文件,接收的成功率也不高;
远程升级是http GET向服务器要固件文件,接收成功率也不高,大约4、5次能md5校验通过一次;

调试的是远程升级固件,经过测试,发现系统只运行http GET一个任务的时候,接收成功率接近100%; 但系统运行了10个任务,还有硬件中断若干,服务器发送文件需要100~200ms,这可能是接收数据出错的原因;
尝试在升级开始把本任务优先级提高到Realtime,接收完毕在恢复原优先级,好像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