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5.44版本的控件SWIPELIST使用问题

楼主(2022-08-12):
RT,使用EMWIN5.44版本做的界面,其中使用到了SWIPELIST这个滑动控件,我就用了这个控件最简单的功能,就是做了一个滑动的列表,大概79个项,然后每个项附加了2个文本控件的窗口,创建使用都正常的,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快速滑动这个控件,附加的文本窗口会脱落,有没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没招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且是来回快速滑动才会出现,慢慢滑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可能是mcu处理不过来了,造成画面撕裂。 可以尝试加大emwin的缓存看看;或者GUI_Delay()里面的数字写小一点,刷新就会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cu处理不过来了,造成画面撕裂。 可以尝试加大emwin的缓存看看;或者GUI_Delay()里面的数字写小一点 ...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是使用了SDRAM的,EMWIN的内存总共分配了10M,MCU是F767的,主频216M,系统是挂的FREERTOS,GUI_Delay()目前是50ms,我改短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cu处理不过来了,造成画面撕裂。 可以尝试加大emwin的缓存看看;或者GUI_Delay()里面的数字写小一点 ...

谢谢你的回复,改了还是不行,内存有10M呢,延时从50ms改成10ms也不行

网友B:
选项少点是不是可以正常处理,如果能的话,说明确实是没有处理过来。

另外可以使用新的emWin6.x,修正过几次这个控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少点是不是可以正常处理,如果能的话,说明确实是没有处理过来。

另外可以使用新的emWin6.x,修正过 ...

哇!硬汉哥,确实如你所说,直接命中要害!你的意思是使用新的emwin6.x版本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怀疑是emwin的问题,然后找了一天的新版本也找不到,请教要去哪里下载emwin6.x以上的lib库啊?麻烦帮助我一下,感激涕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硬汉哥,确实如你所说,直接命中要害!你的意思是使用新的emwin6.x版本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怀疑 ...

emWin6.24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26b了,同时支持了Cortex-M8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15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6.24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26b了,同时支持了Cortex-M85
https://www.a ...

硬汉哥这个是小端格式的库吗?我添加进去会进硬件错误,要怎么设置一下啊,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6.24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26b了,同时支持了Cortex-M85
https://www.a ...

硬汉哥,我用KEIL安装目录下的GUI_CM4F.LIB系统能正常跑起来(但是版本太老了,文件修改时间显示2016年的,估计是5.3左右的),然后用你发我的连接里那个GUI_CM4F_L.LIB会进HardFault_Handler,这个要怎么办啊?我重新去下最新版本的KEIL,然后去把这个最新安装目录下的那个lib文件拿来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6.24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26b了,同时支持了Cortex-M85
https://www.a ...

另外,用你发这个连接的文件初始化GUI都能正常,也能用API函数(显示一些开机画面等等),但是OS跑起来任务调度就不行了,只要换掉这个库文件,其他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就能正常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6.24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26b了,同时支持了Cortex-M85
https://www.a ...

硬汉哥,使用EMWIN6以上版本后,2D绘图功能都正常,而且,显示图片相关函数也可用,也正常的,就是绘图相关都正常,问题出现在显示文本功能不正常,直接HardFault_Handler,这是啥原因啊?

楼主:
总结一下:经过多次测试,基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能力不够),基本思路:1.修改过emwin任务的延时时间,GUI_Delay(50)修改到GUI_Delay(10),效果一样;2.修改emwin任务优先级到所有创建的任务中的最高等级(5),Freertos的优先级值越大等级越高,总共4个任务对应2,3,4,5,问题依旧;3.更换emwin的lib版本,从Stemwin的5.44更换到emwin6.10(硬汉第3版emwin教程移植例程模板中的GUI_CM4F_L.lib),问题依旧,PS:更换emwin库时,换到最新的emwin6.24,无法运行起来,具体表现为图形绘制正常,文本或字符相关的显示函数一调用就硬件错误。目前的解决方案:降低触摸的扫描周期,从之前的20ms降低到40ms问题有所改善,出现的概率比较低,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滑动不流畅,用户体验不好。期待后续有大神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附两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是小端格式的库吗?我添加进去会进硬件错误,要怎么设置一下啊,还请赐教。

这个是小端格式的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用KEIL安装目录下的GUI_CM4F.LIB系统能正常跑起来(但是版本太老了,文件修改时间显示2016年的 ...

我分享的那个就是最新版MDK里面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用你发这个连接的文件初始化GUI都能正常,也能用API函数(显示一些开机画面等等),但是OS跑起来任 ...

估计你写的应用跟最新版有不太兼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经过多次测试,基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能力不够),基本思路:1.修改过emwin任务的延 ...

后面我做个案例分享下,你的这个当前还是76个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