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的dma、中断,查询 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程序小白

楼主(2022-08-12):
如题,请教下 spi的dma、中断,查询 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分别由什么特点, 特别是中断和查询 不知道怎么区分?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应用实现,一般情况下DMA方式优先选择,毕竟节省CPU资源,然后中断方式,最后查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