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对话框输入焦点问题

楼主(2022-08-13):
想请问大佬们,emwin 非阻塞式对话框有输入焦点吗? 想实现 利用对话框接收实体按键消息,在WM_KEY下执行相应动作

刚才翻老贴,类似问题里硬汉哥说阻塞式、非阻塞式都可以,意思是非阻塞式对话框也有输入焦点吗?还是我误解了
附链接: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BD%B9%B5%E3

网友A:
有的,非阻塞也有焦点的。

他这个不影响焦点问题,关键焦点问题的总结

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18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非阻塞也有焦点的。

他这个不影响焦点问题,关键焦点问题的总结

嗯嗯   谢谢您 ,我仔细看了下开发手册,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
使用对话框创建的窗口控件不支持聚焦,通过WM_CreateWindow单独创建的窗口支持聚焦,能够对按键消息做出反应。

请问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您 ,我仔细看了下开发手册,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
使用对话框创建的窗口控件不支持聚焦, ...

对话框上的控件支持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上的控件支持聚焦。

嗯嗯   我调试了一下   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支持聚焦,处理一下WM_SET_FOCUS 消息就行,聚焦后,就能接收到WM_KEY按键消息了

楼主:
这项目界面需求比较简单,用不到支持聚焦的控件,就不用对话框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调试了一下   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支持聚焦,处理一下WM_SET_FOCUS 消息就行,聚焦后,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