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rm哪个系列的不支持非对齐访问啊

楼主(2022-08-13):
我记得stm32f103是不支持的? 国产和它兼容的支持吗

网友:
这个帖子里面整理了,M0/M0+不支持

【烧脑技术贴】无法回避的字节对齐问题,从八个方向深入探讨(变量对齐,栈对齐,DMA对齐,结构体成对齐,Cache, RTOS双堆栈等)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400&fromuid=58

楼主:
为何我用mindmotion的m0可以非字节对其访问啊?我对结构体用了__packed 关键字,然后对uint32成员进行赋值,莫非编译器转换成字节访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我用mindmotion的m0可以非字节对其访问啊?我对结构体用了__packed 关键字,然后对uint32成员进行赋值 ...

贴代码

网友:
内核的特性,跟国产、国外没关系。ST的F1是支持的

网友A:
IAR这篇文章说的比较清楚,可以看下。
Accessing Unaligned Data: https://www.iar.com/knowledge/su ... ing-unaligned-data/

楼主: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StartFlag;
        uint8_t DataSize;
        int32_t Channel1;
        int32_t Channel2;
        int32_t Channel3;
        int32_t Channel4;
    }PID_DEBUG_FRAME;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PID_DEBUG_FRAME FrameBuffer;
        uint32_t Index;
    }PID_DEBUG_INFO;

PID_DEBUG_INFO DebugInfo;
DebugInfo.FrameBuffer.Channel1 = 0x12345678;

网友: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怎样保证单精度浮点指针访问非对齐地址时,用哪种方式告诉编译器,这个地址可能是不对齐的,让它使用不对齐的处理方式读写

楼主:
看了一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会自动调用字节访问非对齐的地址

网友:
楼上emwin贴的链接文章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这篇文章说的比较清楚,可以看下。
Accessing Unaligned Data: https://www.iar.com/knowledge/support ...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