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优盘升级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8-13):
对于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使用优盘升级,开机时Bootloader程序启动,挂载优盘检查有没有升级文件(Hex文件),有升级文件,解析烧录,然后跳转到APP,是不是更方便操作,实际现场没有网络,也不可能要求客户带个电脑去升级,优盘对于客户更加方便操作。

网友:
可以准备一个SD卡槽,SPI或SDIO的接口都可以,上电之后,用文件系统读取HEX文件,这样会比检测USB的简单一些。

网友:
没问题的,正是基于此,各种外置玩法,我基本都做了个视频案例。

BSP视频教程第18期:基于NAND,eMMC,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带CRC完整性校验(2022-06-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53

网友:
用內部FLASH模擬U盤

网友(2022-10-21):
在bootload 里面移植一个文件系统  直接用bin文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