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103搭ssd1309使用emwin内存占用问题

楼主(2022-08-13):
目前用stm32f103搭ssd1309使用emwin来做一些工业界面的显示,还未写核心的程序,hex文件的大小已经远超mcu的flash大小。而且界面还未写完全,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进行优化或者解决emwin占用flash过大的问题呢,麻烦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理解有误,hex是hex,bin是bin,

bin文件才是实际下载到芯片里面的。

网友:
开o3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有误,hex是hex,bin是bin,

bin文件才是实际下载到芯片里面的。

感谢硬汉哥指点,再有就是想问一下,大致需要十来个界面,F103能够实现吗,核心程序需要100k左右的flash。

网友B:
103最大512K FLASH。。。。多大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最大512K FLASH。。。。多大的屏?

ssd1309驱动,12864的单色屏。就是觉得可能带不动,大佬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1309驱动,12864的单色屏。就是觉得可能带不动,大佬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吗

完全没问题,足够,你这个是单色屏,资源需求巨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d1309驱动,12864的单色屏。就是觉得可能带不动,大佬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吗

12864用总线,快的很。安富莱就有例程,硬汉还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用总线,快的很。安富莱就有例程,硬汉还优化了。

大佬,现在我一个屏分成了两个窗口。1、想要实现的操作就是按键按下能够同时结束两个窗口(对话框),然后显示一个整屏的窗口(对话框),能实现么。2、有个问题就是在一个窗口(对话框)回调函数下结束其他的窗口,没法找到这个对应的对话框句柄,或者能不能自定义不同对话框的句柄呢,求解答!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现在我一个屏分成了两个窗口。1、想要实现的操作就是按键按下能够同时结束两个窗口(对话框),然 ...

1、可以,发送窗口自定义消息即可。
2、全局变量记录创建的对话框/窗口句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发送窗口自定义消息即可。
2、全局变量记录创建的对话框/窗口句柄即可。
回调函数2中的按键操作: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NTER:
                  WM_SendMessageNoPara(hWinMain,WM_DELECT);
          GUI_EndDialog(pMsg->hWin, 1);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_Set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Set1), _cbDialog_Set1, WM_HBKWIN, 0, 0);
          break;
      }
回调函数1中的自定义消息处理:
case WM_DELECT: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break;

采用了您说的这种方法,但是有执行GUI_EndDialog(pMsg->hWin, 1);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_Set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Set1), _cbDialog_Set1, WM_HBKWIN, 0, 0);  这个操作,却没有执行发送消息到回调函数1中的操作。如果把发送消息函数放到MainTask中就能够执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搞了好久都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调函数2中的按键操作: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WM_DeleteWindow 与 GUI_EndDialog 两者的区别?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62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