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H743+8720A+lwip+no_sys发送数据堵塞

楼主(2022-08-13):
H743芯片加8720A的系统,使用无操作系统的lwip移植,H743作为客户机,电脑作为服务器。电脑使用TCP连接方式,50ms定时发送给H7431个字符,然后H743发送2408个字节数据给电脑。传输速度会从40k降到7k,说明数据堵塞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配置了lwip的内存,如下图。出现问题后,我修改了发送数据的大小,改成1204字节,结果还是这样。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40K的话,速度超级慢了,不应该卡顿。

另外lwip的原始TCP玩法太难用了,建议用BSD Socket测试,当然BSD Socket需要OS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K的话,速度超级慢了,不应该卡顿。

另外lwip的原始TCP玩法太难用了,建议用BSD Socket测试,当然BSD  ...

硬汉哥,我程序里面还用到了SPI的中断,中断频率是50k。是不是中断之间会影响?我最近在看freertos,试试sock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K的话,速度超级慢了,不应该卡顿。

另外lwip的原始TCP玩法太难用了,建议用BSD Socket测试,当然BSD  ...

还是我之前的问题,我用60ms的频率代替50ms,由电脑服务器发送数据给H743,数据基本正常。奇怪的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程序里面还用到了SPI的中断,中断频率是50k。是不是中断之间会影响?我最近在看freertos,试试 ...

50K的话,影响不大,除非你的中断优先级比以太网高,且中断服务器程序代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我之前的问题,我用60ms的频率代替50ms,由电脑服务器发送数据给H743,数据基本正常。奇怪的很,您知 ...

说明你的工程有其它隐含的问题,得花时间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