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6开发板DMA2D例程使用问题

楼主(2022-08-14):
大家好,咨询个例程使用的问题,429+7寸屏,使用V6-023_DMA2D功能测试(显示色块,位图,Alpha混合和图片混合等)例程,_DMA2D_DrawAlphaBitmap函数无法绘制200x200位图,只有显示背景,不显示位图,同一张png图片转换为128*128位图就可以显示。
上传的图片为PNG图片,附件为main.c、image.c文件。

程序片段:
LCD_DispStr(176, 2, "刷ARGB8888位图", &tFont);    _DMA2D_DrawAlphaBitmap((void *)(SDRAM_LCD_BUF1), /* 显示起始地址(176, 20) */
                                           (void *)_acbeach200,                                   /* 位图地址 */
                                           200,                                                /* 位图长 */
                                           200,                                                /* 位图高 */
                                           0,                                                  /* 位图行偏移 */
                                           g_LcdWidth-200,                                     /* 目标区行偏移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 目标区颜色格式 */

感谢大家的帮助。

main.c (20.39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A:
图片不对,要选择这里可以正常识别出ARGB格式的,也就是你要选择带alpha透明层的图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对,要选择这里可以正常识别出ARGB格式的,也就是你要选择带alpha透明层的图片才行。

感谢硬汉哥指导,已按回答解决问题。
V6开发板_用户手册中,推荐的图标下载网址http://www.easyicon.net/无法访问;DMA2D应用例程中,未在Doc目录下找到128*128图片,本次问题解决使用https://www.iconfont.cn/?spm=a313x.7781069.1998910419.d4d0a486a下载图标,带alph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指导,已按回答解决问题。
V6开发板_用户手册中,推荐的图标下载网址http://www.easyicon.net ...

easyicon网站不知道怎么回事,关闭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