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自己网上买的芯片STF32F407的,怀疑买到了假货??

楼主(2022-08-15):
使用下载器读出来的IDCORE是0x2BA01447
好像正版的读出来是0x1BA01447   想问一下这个编号代表什么呢,能说明是盗版吗?

网友:
这个是SWD IDCODE,不能作为区分。

补充下相关介绍:

1、UID是我们经常读取的96bit 唯一码
CPU_Sn0 = *(__IO uint32_t*)(0x1FF1E800);
CPU_Sn1 = *(__IO uint32_t*)(0x1FF1E800 + 4);
CPU_Sn2 = *(__IO uint32_t*)(0x1FF1E800 + 8);

2、DBGMCU IDCODE就是我们常说的CPU ID

3、SWD IDCODE是调试器读出来的这个

楼主:
怎么分辨芯片的真假呢  我买的是STF32F407ZGT6  普通淘宝商家买的 ,国内能做到与STF32F407ZGT6芯片在软硬件上面一模一样吗

网友:
假芯片应该不少,性能上估计有较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