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M32能否替换STM32使用emwin

楼主(2022-08-16):
各位大佬,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是要使用MDK的emwin是么,用stemwin则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使用MDK的emwin是么,用stemwin则不行。

都可以。国产芯片直接用ST库写程序。

网友A:
APM32是极海的吗?极海兼容性应该说国产里面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32是极海的吗?极海兼容性应该说国产里面最好的。

是极海的,基本能够兼容。非常感谢大佬解答,能够用极海的替代的话后期量产就会好一些。

网友A:
我用过四家国产,极海兼容性最好。完全用ST那一套库就行。
软硬件完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四家国产,极海兼容性最好。完全用ST那一套库就行。
软硬件完全兼容。

谢谢大佬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