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转载] PWM DAC输出--AT_SURF案例No.9

楼主(2022-08-16):
PWM DAC输出--AT_SURF案例No.9
简介
PWM DAC即通过PWM实现DAC功能,PWM信号是一个数字信号,频率固定脉宽变化。在宏观下,PWM信号的电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模拟的信号,经过简单的滤波后,可以实现一个低精度的DAC。这对于没有ADC外设的型号比较有用,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颗DAC芯片,有效的降低成本。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pwm_dac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TFT LCD液晶显示屏、TMR外设,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10. 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20. PWM DAC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1)        PWM DAC测试
初始化TMR 的PWM 输出
每过300ms增加0.1V输出,将输出电压显示在LCD上
2)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uint16_t voltage = 0;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初始化 PWM DAC */
pwm_dac_init();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PWM DAC Test");

while(1)
{
/* 每一次输出增加0.1V */
voltage += 100;

if(voltage > 3300)
{
voltage = 0;
}

/* 显示标题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Output Voltage:");

/* 显示输出电压 */
lcd_float_num_show(200, 60, 310, 24, 24, voltage / 1000.0, 1);

/* PWM DAC输出设置 */
pwm_dac_output_voltage_set(voltage);

delay_ms(300);
}
}

void pwm_dac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pwm dac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wm_dac_init(void)

void pwm_dac_output_voltage_set(uint16_t voltage)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pwm dac output voltage set.
* @param voltage: output voltage
* the range is 0~3300 representing 0~3.300V.
* @retval none.
*/
void pwm_dac_output_voltage_set(uint16_t voltage)

下载验证
每过300ms 增加0.1V 输出,LCD 上显示输出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JP15 跳线处电压,可以看到测量出的电压和LCD 上显示的输出电压相对应
图21. 实验效果

网友(2022-11-10):
做出来的精度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