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采样第二通道数值偏大。

楼主(2022-08-17):
最近调试H750的AD7606的驱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AD7606的第二通道的采样值偏大。如下图所示

数组sNowAdc[0]-sNowAdc[7]为8个通道AD7606的实时转化值如上图所示。

可见sNowAdc[1]明显偏大,加交流量后,其他通道均能正常采集,就是第二通道,数值还是数值偏大。

求助下大家。

网友:
改接的线都接上了吧,对比下我这个,还是不行的话,你换个AD7606试试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2021-12-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1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