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emWin listview 中嵌入checkbox的问题

楼主(2022-08-18):
大家好,

管理员好:

最近需要项目用到GUI,仔细看了emWin 的listview 控件,发现 这个控件没有提供嵌入checkbox的方法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网友:
使用对话框列表创建,资源列表里面先写listbox,然后再写checkbox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我看了,还是不能满足我的需求,QT中有tableView控件,就是表格控件 与emWin中ListView控件类似,只不过前者更加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还是不能满足我的需求,QT中有tableView控件,就是表格控件 与emWin中ListView控件类似,只不过前 ...

完全没问题啊,很简单的小功能,创建后添加上就行了,那边测试不行么,只需注意创建顺序就行了

网友:
比如我这在表格里面添加个滚动条,动态效果如下,使用AppWizard非法检测,想添加什么控件都可以的

楼主:
收到,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