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原创】H7-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2023-12-04

楼主(2022-08-18):
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支持,持续更新

【说明】
像uC/Probe,SystemView,Tracealyzer,   ThreadX TraceX都是这种功能的代表,但是使用的时候需要各种各样的骚操作,比如SystemView需要用户倒腾补丁代码进去才行,  又比如TraceX,需要目标板导出运行信息,再加载到TraceX,非常繁琐。
所以H7-TOOL的RTOS Trace功能应运而生,采用LUA小程序,支持个性化修改,不需要用户编写LUA,可以直接无痛生成。

【特色】
1、已经支持RTX5,ThreadX,uCOS-III,uCOS-II和FreeRTOS。陆续增加RT-Thread,MbedOS,NuttX和Zephyr。
2、仅需用H7-TOOL的SWD接口连接目标板,支持3线,4线或5线方式。
3、全程无需复位芯片,实时检测,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不需要额外资源,不需要用户像SystemView似的倒腾些补丁代码上去。
4、支持WiFi、以太网和USB连接,支持外网远程访问,USB访问速度最快。
5、支持RTOS Trace链表功能,可以一键了解内核链表框架。OS内核源码就是通过各种链表组装起来的,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内核实现,专门录制的一期视频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848

【注意事项】
1、目标板下载的程序和elf,axf,out文件要对应。
2、需要客户PC机安装Keil MDK 5.20以上。

【从elf文件中获得固件】
大家可以使用IDE直接下载工程,也可以使用我们脱机烧录下载。
1、执行"解析ELF"时,会自动解析出其中的固件。路径:h7toolPC_release\Temp\target.hex。
2、用户可将hex文件通过脱机烧录功能写入目标板。
3、方便客户管理不同版本的elf文件,避免目标板固件和axf文件不对应。

【IDE开发环境】
1、务必使能Debug信息输出。如果工程可以正常调试,就说明已经使能了调试信息输出。
2、MDK要勾选option->output -> Debug Infomation选项。
3、IAR要选择选择优化等级low,其中如下两个地方比勾选。
     a. option->C/C++ Compiler->Output选项中勾选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b. option->linker->Output选项中勾选Include 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in output
4、使用GCC类开发环境同理,大家仅需保证自己的工程可以正常调试,就可以说明已经使能了调试信息输出。
5、各种IDE测试情况:
     a、RTOS Trace的MDK AC5文件解析都没问题。
     b、RTOS Trace的MDK AC6文件解析,不要使用MDK5.38/5.38a带的AC6.19编程的工程生成的调试信息,有bug,最新发布MDK5.39解决了这个问题。
     c、IAR的解析暂没有发现问题,含当前最新的IAR9.3X。
     d、GCC测试了STM32CubeIDE和Embedded Studio的几个版本,含当前最新版,都没有问题。

【uCOS-III】
1、不限制uCOS-III版本
2、使能uCOS-III的调试信息和统计任务宏定义,如果大家的移植没问题都可以正常展示:
   #define OS_CFG_DBG_EN             1u  -- 使能调试信息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EN       1u
   #define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1u

【RTX5】
1、不限制版本,大部分信息都可以正常检索。

【ThreadX】
1、ThreadX V6.0.0版本到V6.1.7版本源码本身还不支持任务统计检索,所以TOOL可以检索部分信息。
2、V6.1.7版本及其以上已经开始自带任务统计信息,大家如果正常移植了,TOOL可以正常检索所有信息。

【uCOS-II】
1、使用前必看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45
2、推荐使用2.92及其以上版本,含最新的2.93.x
3、创建任务请使用函数OSTaskCreateExt,函数OSTaskCreate创建的任务信息不全。
4、使能uCOS-II的调试信息和统计任务宏定义,如果大家的移植没问题都可以正常展示:
     使能OS_DEBUG_EN
     使能OS_TASK_STAT_EN
     使能OS_EVENT_NAME_EN
     使能OS_TASK_CREATE_EXT_EN
     使能OS_EVENT_EN, 并设置OS_MAX_EVENTS > 0u
     使能OSFlagEn,并设置OS_MAX_FLAGS > 0u

【FreeRTOS】
1、使用前必看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14
2、请使用V8.2.X及其以上版本,含最新的V10.X, 也支持使用CMSIS-RTOS V2封装层。
3、开启FreeRTOS任务信息统计功能,FreeRTOSConfig.h文件添加的定义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1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defin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0ul)
     #define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并在其它C源文件, 定义变量volatile uint32_t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以我们的开发板FreeRTOS程序为例,是开了个SysInfoTest.c文件,在此文件里面,每50us变量+1。

4、同时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添加宏定义
     #define configASSERT( x ) if( ( x ) == 0 )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5、视频教程
    【实战技能】 单步运行源码分析,一期视频整明白FreeRTOS内核源码框架和运行机制,RTOS Trace链表功能展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848

【常见问题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1

【操作说明】

1、打开要解析的文件,MDK生成的是axf文件,IAR生成的是out文件,GCC生成的是elf文件

比如下面一个基于我们H7开发板的工程代码,将其编译下载到目标板里面,
基于STM32H7的uCOS-III + FatFS + emWin + ST

加载编译代码的可执行文件:

2、点击解析elf

3、点击”刷新一次"按钮就可以观察到输出信息。勾选”定时刷新"可自动刷新,刷新周期可设置。

注:如果大家的程序里面使能了Cache,记得勾上Cache选项

uCOS-III单次点击效果:

下面是uCOS-III勾选“定时刷新” 动态效果:

uCOS-III链接展示:

4、同理,RTX5的单次点击效果如下

RTX5的动态刷新效果:

RTX5链表展示:

5、ThreadX的单次点击效果如下:

动态效果如下:

ThreadX链表展示:

6、FreeRTOS单次点击效果

动态效果:

FreeRTOS链表展示

7、uCOS-II单次点击效果

动态效果:

uCOS-II链表展示

网友A:
硬汉哥本身就是一个牛X的一塌糊涂的人,连这么牛X的人,都用了如此夸张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值得期待。

网友:
牛逼,玩出花了

网友:
坐个小板凳

网友:
赶紧去买一个,再晚点涨价了

网友:
牛,一定要上来顶下

网友B:
牛!现在是监测,是不是可以黑掉目标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本身就是一个牛X的一塌糊涂的人,连这么牛X的人,都用了如此夸张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

相比现有的机制,想了个更骚的办法,用户可以基于自己的RTOS工程生成LUA小程序,复制到TOOL上位机就可以检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现在是监测,是不是可以黑掉目标程序?

功能本身需要用户基于自己的RTOS工程,生成LUA小程序。

当然,如果想随意修改目标程序,也没问题。TOOL读写操作目标板API都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本身需要用户基于自己的RTOS工程,生成LUA小程序。

当然,如果想随意修改目标程序,也没问题。TOO ...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于一些测试,比如给某个变量赋值,然后看程序运行情况。人为的去制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于一些测试,比如给某个变量赋值,然后看程序运行情况。人为的去制造异常。

可以随意设置修改。

网友D:
可以考虑支持更多的RTOS,操作过程尽可能简单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支持更多的RTOS,操作过程尽可能简单易用。

操作过程给出简单,不需要用户编程代码,我都写好了,仅需生成LUA小程序复制到TOOL运行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过程给出简单,不需要用户编程代码,我都写好了,仅需生成LUA小程序复制到TOOL运行即可

可以可以

网友E:
不懂,至少也得在目标芯片上移植检测代码才行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懂,至少也得在目标芯片上移植检测代码才行吧

不需要,基于SWD接口,访问特定操作系统的寄存器值获取的把,看16楼硬汉的回复。如果要目标芯片移植代码,那就不算厉害了。相当于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接口SWD访问

网友G:
硬汉哥,会支持RT-Threa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至少也得在目标芯片上移植检测代码才行吧

直接使用大家的RTOS工程,生成对应的LUA小程序就可以了。这个LUA小程序可以把相关的信息都卷出来。

将LUA小程序复制到TOOL端后,TOOL直接操作相应的RAM和Flash空间地址检索信息出来。不需要目标板CPU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基于SWD接口,访问特定操作系统的寄存器值获取的把,看16楼硬汉的回复。如果要目标芯片移植代码 ...

对,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会支持RT-Thread吗

可以支持,等我熟悉RTT了,也会做个对应的DEMO。这个玩法需要我熟悉下操作系统的源码。

大家可以不用熟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支持,等我熟悉RTT了,也会做个对应的DEMO。这个玩法需要我熟悉下操作系统的源码。

大家可以不用 ...

硬汉兄,uCOS-III做了,uCOS-II也做下吧,项目中还在用uCOS-II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兄,uCOS-III做了,uCOS-II也做下吧,项目中还在用uCOS-II

发布的时候会有多款RTOS Trace支持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布的时候会有多款RTOS Trace支持上线。

牛逼卡拉斯,坐等月末发布

网友I:
可以开发个高级功能,卷出来每个任务的堆栈压栈调用,通过add2lin 可以解析出来。查看当前任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开发个高级功能,卷出来每个任务的堆栈压栈调用,通过add2lin 可以解析出来。查看当前任务状态

所有任务的状态信息都可以读出来,已经支持了。

楼主:
白天周报发布完毕后,开始继续完善,把其它RTOS的Trace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周报发布完毕后,开始继续完善,把其它RTOS的Trace实现了。

关注,期待早日发布。

网友:
大佬,牛啤,这功能要赶上Trace

网友J:
能检测rtthreadx嘛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检测rtthreadx嘛硬汉哥

第二版支持RTT,MbedOS和Zephyr,这三个的内核源码我还没有看过,实现这个功能得研究下源码。

当前先把ThreadX,RTX4, RTX5,FreeRTOS, uCOS-II,uCOS-III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二版支持RTT,MbedOS和Zephyr,这三个的内核源码我还没有看过,实现这个功能得研究下源码。

当前先 ...

可以扒一下tracealyzer检测部分的源码  都是注入到线程中  我一直想搞个类似于这样的塞rtt里面 今年项目用的rtt多  它支持的那些就应该很快集成到h7-too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扒一下tracealyzer检测部分的源码  都是注入到线程中  我一直想搞个类似于这样的塞rtt里面 今年项目 ...

我们不用这种方法,太麻烦。采用一种更好的思路,完全不需要目标板CPU参与。用户使用自己的程序生成LUA小程序(复制粘贴运行下就出来了)。
然后TOOL就可以通过SWD接口检索各种信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不用这种方法,太麻烦。采用一种更好的思路,完全不需要目标板CPU参与。用户使用自己的程序生成LUA小 ...

咦  这样的嘛  硬汉哥加油 期待你的力作

楼主:
重新弄了几个接口函数,方便检索采集信息。

网友K:
RTOS lua 的例子更新了吗?  我在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OS lua 的例子更新了吗?  我在期待中

在弄上位机组态

网友L:
瑞昱的芯片能用吗?它的RTOS是封起来的,另外它的固件有很多个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瑞昱的芯片能用吗?它的RTOS是封起来的,另外它的固件有很多个bin文件。

是不是这个RTL8710BN,就在他们官网找到了这个系列是M内核的。

另外他的RTOS方案是用的那个,如果是多个bin,有点类似ThreadX的动态APP,随意加载bin到多个位置运行,这个不影响。

网友:
有点像汽车行业的A2L文件,Matlab代码生成编译完成后通过map文件生成A2L文件,A2L导入上位机就可以通过CCP/XCP协议监控或者标定指定变量。控制器生产完成后是不会暴露调试接口的,一般通过CAN更新程序和调试标定参数。

楼主:
完整的操作流程基本整顺溜了,剩下就是添加下各个RTOS和模态界面设置了。

楼主:
整理下log展示效果,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标志和消息队列已经加入

楼主(2022-10-09):
ThreadX内核效果:

楼主:
ThreadX内核初步添加完成

楼主:
花了些时间研究了下RTX5的源码,初步算可以Trace的任务执行情况,坑太多。还是uCOS-III和ThreadX的简洁。

网友:
业界大佬 硬汉哥!  期待FreeRTOS 的 Trace , 但老师还是不要熬夜了 , 注意身体!

楼主:
RTX5的Trace功能差不多也完成了

网友M(2022-11-08):
硬汉哥,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放第一批?

已经迫不及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汉哥,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放第一批?

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个月就可以发布了,添加完毕FreeRTOS后,整理下,准备上了。

楼主:
FreeRTOS Trace,所有任务可以找到了

楼主(2022-12-13):
解决了不少细节问题,继续加紧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少细节问题,继续加紧制作。

跳票到12月了。

楼主:
快要发布了,就差一些细节问题待解决了。

最近已经在系统测试了。

楼主:
1、uCOS-III,RTX5和ThreadX的大部分细节问题都已经测试完毕。
2、测试了大部分组件的混合使用
3、解决了常见的一些bug
4、解决用户使用了M7内核芯片使能Cache的情况
5、后面再看看是否还有优化空间,Trace一轮的时间是可以再优化的,还有就是提升Trace稳定性。

剩下就是FreeRTOS的Trace代码整理了,之前已经做了,但是不够好。 FreeRTOS完毕后,根据时间安排将uCOS-II和RTX4也添加上。准备发布首版了。

网友N:
这个月还没更新过Trace的动态,怎么样了?年前能发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月还没更新过Trace的动态,怎么样了?年前能发布吗?

最晚春节后几天,已经弄差不多了,就差FreeRTOS的几个变量的检索问题。

楼主(2023-02-06):
首版即将完工。

网友O:
什么时候会更新呀?等了好久呢。先出一个给我们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时候会更新呀?等了好久呢。先出一个给我们玩玩。

最近已经再全力收尾中。

楼主:
更新完操作说明

网友:
不知会有多方便,想回去升级试一下

网友H:
硬汉,我在想用H7-TOOL能否实现hardfault故障的定位分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我在想用H7-TOOL能否实现hardfault故障的定位分析功能

已经做了,准备再推个升级版
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792

后续增加addr2line小软件支持,通过addr2line小软件,可以方便的锁定位置,比如通过H7-TOOL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锁定了出错位置0x0800 1000, 通过下面的命令方便的就锁定了出错源文件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做了,准备再推个升级版
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没注意,期待后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做了,准备再推个升级版
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对,我想的就是直接定位到代码位置的功能

网友P:
这个功能对RTOS开发很给力,期待RT-Thread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我想的就是直接定位到代码位置的功能

后面版本将把这个小软件集成进来。方便一键锁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功能对RTOS开发很给力,期待RT-Thread的支持

后面花时间研究下RT-Thread的内核实现。

网友Q(2023-03-11):
期待RT_THREAD 支持。这功能真的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期待RT_THREAD 支持。这功能真的超赞

一定会支持的。

网友B:
我想在运行RTX5的下位机实现与H7-tool类似的RTOS执行情况统计功能,rtx5.lua里面是调用了这个pg_write32, 和pg_read等函数,请问这些函数在下位机怎么实现呢?会不会影响既有任务的执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在运行RTX5的下位机实现与H7-tool类似的RTOS执行情况统计功能,rtx5.lua里面是调用了这个pg_write32,  ...

1、这些函数我们没有开源。
2、不影响,M内核有独立的调试组件供调试器读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些函数我们没有开源。
2、不影响,M内核有独立的调试组件供调试器读取。

我想在下位机实现类似于任务管理器的功能,
我现在直接读取 osRtxInfo,代码如下,但是这里面的信息感觉不是实时的,请问在读取前,是不是也执行一下类似CacheClean的操作呢?谢谢

int32_t sl = osKernelLock();
memcpy((uint8_t *)&rtxInfo, (uint8_t *)&osRtxInfo, sizeof(osRtxInfo_t));
// Running Thread
p_tcb = rtxInfo.thread.run.curr;

// Ready List
for (p_tcb = rtxInfo.thread.ready.thread_list; (p_tcb != NULL); p_tcb = p_tcb->thread_next)

// Delay List
for (p_tcb = rtxInfo.thread.delay_list; (p_tcb != NULL); p_tcb = p_tcb->delay_next)

// Wait List
for (p_tcb = rtxInfo.thread.wait_list; (p_tcb != NULL); p_tcb = p_tcb->delay_next)

int32_t su = osKernelUnlock();
osKernelRestoreLock(su);
// ... critical code
osKernelRestoreLock(s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在下位机实现类似于任务管理器的功能,
我现在直接读取 osRtxInfo,代码如下,但是这里面的信息感觉 ...

里面有很多技巧性的问题,参考我的那个RTX5.LUA文件实现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有很多技巧性的问题,参考我的那个RTX5.LUA文件实现即可

我看您提供的 rtx5.lua 里思路差不多,您增加的基本就是CacheClean,一细看函数,里面全是 pg_write32, pg_read8等等函数了

总之您的意思是,下位机即使不去读取 “M内核独立调试组件” ,也能实现任务管理器的功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您提供的 rtx5.lua 里思路差不多,您增加的基本就是CacheClean,一细看函数,里面全是 pg_write32, p ...

可以的。自己打印更可以了。

楼主:
发布日期: 2023-03-25
PC软件版本: V2.2.1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21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2.1
1.脱机烧录
- 厂商列表重排,按字母次序。
- 高级配置参数中,删除不常用的参数。
- 高级配置参数中,新增显示FLM文件信息选项
- NRF52 系列, 优化乱脚本。降低时钟速度,解决某客户程序异常的板子无法识别IDCODE的问题。
- NRF52 系列,载入HEX文件时, 自动选择SDE和FLASH算法。修改需要解除保护的条件。
- 新增灵动 MM32L0020, MM32F0160, MM32G0140系列
- 灵动 MM32F0010 MM32F0020 实现SWD解锁时序(SWD口用于GPIO的情况)
- 新增英飞凌 TLE9853
- 修改STM32F10xxC 缺省选择硬件复位
- 新增普冉PY32F002
- 新增华大 HC32F002系列
- 新增Qorvo 的PAC55xx系列
- 新增NXP LPC800系列
- 中颖SH3xF9xxx系列添加EEPRM算法
- 解决V2.2.0的bug: 用户自定义FLM文件放到第2行以后时,填充错误的修正地址和大小
- TVCC电压值根据芯片型号自动填充缺省值
- 解决 GD32 系列写选项字失败的问题(V2.19引入的bug)
2.Trace
- 解决始终开启Cashe的问题
- 解决out和ELF文件无法导出Hex文件的问题
- 修改ThreadX系统识别方式, 无法解析的elf文件显示错误后终止执行
- 解决BUG: 目标板截屏功能,单色屏时读的数据长度错误
3.界面
- 串口发送窗口的参数可保存
- CAN参数界面,修正参数的值域
- RTT界面参数可保存
4.RTT功能增加快捷发送面板,支持C语言转义字符
5.新增导入PC配置参数功能,支持导入界面颜色配置、Uart命令列表、Uart解码器、
  RTT命令列表、RTT解码器、CAN命令列表CAN解码器、芯片厂商列表、脱机烧录用户配置文件、
  WiFi热点列表、RTT搜索地址
6.删除 ini\rtt\RttViewer.ini 文件,配置选项集中放到 app.ini文件
7.维护界面,增加"诊断硬件"功能,主要用于远程售后

【固件】V2.21
1. 修正 pg_init() 函数的bug. 读数据到文件有异常.
2. 扩充 pg_swd() 函数, 可设置SWCLK和SWDIO电平. MM32F0010发SWBOOT解锁序列需要,
        - pg_swd("PIN_SWCLK", 1)
        - pg_swd("PIN_SWDIO", 1)
        - pg_swd("SWDIO_OUT", 1)
3. 刷新TVCC设置寄存器,方便lua程序读取
4. 调试打印FLM文件信息时,原始地址和大小和修正的地址和大小均显示出来
5. 应对LPC824, 在swd_write_word(DBG_HCSR, DBGKEY | C_DEBUGEN | C_HALT) 之后延迟10us.
6. 新增寄存器:缺省启动模式
7. 修正 pg_read16() 的bug。该bug导致GD32写选项字失败。
8. 根据CH1电压识别1拖16转接板的机制改为不识别,以菜单项为准。相关函数
   - MUL_swd_set_target_reset()
   - 打印提示信息
   - 新增pg_read_c_var() 新增 Prog16Mode 变量供lua程序使用
9. 支持1拖16模式时串口AT指令控制协议。

楼主(2023-06-30):
uCOS=II的Trace功能操作说明也已经发布,这两天将抓紧把FreeRTOS做个操作说明。然后统一更新此贴。

楼主:
FreeRTOS的Trace也自制完成,准备更新下此贴。

楼主(2023-12-04):
正式增加支持RTX5,ThreadX,uCOS-III,uCOS-II和FreeRTOS的一键链接功能。

楼主:
最新发布的MDK5.39解决了之前MDK5.38/5.38a解析调试信息bug问题,使用最新的5.39编译工程,再使用TOOL解析正常了。

楼主:
反馈一个ThreadX的bug

楼主(2024-03-07):
下次更新,升级下ThreadX此处配置

楼主:
备份下修正后的LUA

楼主(2024-08-16):
【PC软件】V2.26
1. PC软件取消自动检查版本,替换为手动按钮检查更新
2. CAN助手
  - 支持时钟选择(20M 40M 80M),CAN FD支持最高8M波特率(需支持8M的can PHY芯片)
  - 增加“J1939通用解析.lua”解析器
  - 增加个"UDS.lua"解析器
3. 辅助设计工具界面新计算直线K、B值功能、增加float转hex功能
4. 脱机烧录
  - 界面支持ISP串口解锁和加锁(目前仅做了ING916xx)
        --ISP_UNLOCK 、ISP_LOCK两个宏用来控制PC界面是否支持
        --在读芯片界面有ISP串口解锁和加锁按钮
  - 支持SWD初始化阶段使用低速时钟操作,有宏定义速度
        -- SWD_CLOCK_DELAY_0 = 0         --单路和多路烧录时的时钟延迟
        -- SWD_CLOCK_DELAY_INIT = SWD_CLOCK_DELAY_0 --初始化阶段的时钟延迟
  - 增加固件文件合法性检查功能,
    --function pc_check_file(file_bin, tar_addr)
        --目前仅支持S32K1xx
  - UID加密功能,新增lua算法转c文件功能
  - 新增华润微CS32F469x
  - 新增GD32H7xx、GD32L23x
  - 新增HC32F448
  - 修正HC32F002 的Flash大小
  - 新增桃芯科技 ING916XX
  - 新增Linko KS32MC03x、 KS32MC05x、 KS32MC06x、 KS32MC07x、 KS32MC08x、KS32MC45x
  - 新增华芯微特SWM211,SWM181。同时更新芯片型号列表,删除已取消的型号。
  - 新增国民技术 N32G003、N32WB031X
  - 新增LPC802相关代码(未完成)
  - 完善S32K1xx说明,固件中【0x400~0x40F】开始的16字节区域为配置字区域
  - 修正HS6621的SWD时钟速度0改为1
  - 发现PY32F002B设置读保护异常,临时取消写选项字功能
  - 新增 PY32F403、PY32F072、PY32F040
  - 新增树莓派 RP2040
  - 新增STM32C0xx系列
  - 修正 STM32F410xx_412xx_256.lua, 打印了错误文件名
  - STM32H7x_2M 系列芯片新增串行EEPROM,AT24Cxx算法。
  - STM32H7新增读保护功能
  - 新增普冉 PY32F040、PY32F072、PY32F403
  - 完善CH579, 在CH57x_250.lua中新增EEPROM算法
  - 新增CH32F2XX系列
  - 新增 STM32U5、STM32H5、STM32WL
  - 更正N32G031_32、N32G031_64的UID地址
  - 解决武汉芯源 CW32F030 CW32L052 CW32L031不能烧录的问题
  - 新增Atmel  ATSAMD21
  - 新增Nordic  nRF53系列
  - 新增NXP MKEAxx系列
  - 新增TI MSPM0G系列
  - 新增复旦微FM33LE0xx
5. 脱机烧录串口AT指令集升级,新增AT,AT+READFILE协议
6. SPI控制器功能,初始化之后D0,D1设置为高电平,涉及文件usb_bus.lua
7. 模拟量校准界面,解决20mA校准参数读取异常的问题
8. 目标板截屏功能优化,支持客户自己添加显示驱动控制器
9. 升级threadx.lua文件

【固件】2.26

1. 解决1拖16模式,AT指令无法切换到1拖16模式的问题
2.1拖16时,如果启用了AT协议,烧录实际失败,但会显示OK,原因是硬件不支持1拖16模式启用AT协议
3. 解析WiFi AP列表,支持去掉标题行
4. 按客户要求,烧录STM8S时,串口AT+QX指令返回出错扇区首地址。
5. 新增Lua配置变量
        g_tProg.SwdClockDelayInit = lua_GetVarUint32("SWD_CLOCK_DELAY_INIT", g_tProg.SwdClockDelay);
        g_tProg.DebugAP = lua_GetVarUint32("DEBUG_AP", 0);
        g_tProg.DisableBlockAccess = lua_GetVarUint32("DISABLE_BLOCK_ACCESS", 0);
6.新增 read_ee_to_file() 用于将内置EEPROM的数据保存到EMMC磁盘
        #define EEPROM_BACKUP_FILE  "0:/H7-TOOL/Config/eeprom_bakup.bin"
7.串口助手,每行最大字符由120调整为256.
   #define GB2312_LINE_MAX_PC     256      /* 文本模式,自动换行字节数 */
8.硬件信息页面,新增软件Build
9.重启时,打印固件版本到Log窗口
10. swd_host.c 新增函数 void swd_MultiDrop(void)
11.修改操作界面,将电压表、电阻表等功能移动到万用表菜单
12.更新lua_if_swd.c的函数h7_ReadUid,STM32H5的UID读取要使用。
13.更新lua_if_can.C,status_can_monitor.c, bso_can,c三个文件。主要是波特率计算查表和LUA CAN接收支持
14.更正NVIC_CPUID芯片版本显示BUG。
15.对2.8机型,修改Lua 小程序界面的操作方式

【EMMC文件】V2.26

1. prog_lib.lua文件ChangeProgChan(ch)函数,通道切换后增加50ms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 高级脚本可修改 MULT_16_SWTICH_DELAY = 50 ,缺省是50
2.脱机烧录,新增AT,AT+READFILE功能
3.解决1拖4烧串行FLASH不能使用RS232机台板的问题

楼主(2025-01-03):
发布日期: 2025-01-01
PC软件版本: V2.2.7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27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5

【PC软件】V2.2.7
1. 脱机烧录功能更新:
  - prog_lib.c 1拖16时部分成功时,修改 start_prog_0() 为返回ERROR
  - 高级脚本范例中新增1拖16使用VOUT输出结果状态
  - 修正GD32H7xx_1M和2M识别IDCODE问题
  - 修正STM32H5xxxI_2M 识别IDCODE问题(DEBUG_AP=1)
  - 升级STM32F4xx_OTP.FLM算法文件,解决528字节最后16字节写入失败问题
  - 新增芯海 CS32L015系列
  - 新增新唐M031系列、NDA102EC1x系列
  - 新增GD大容量SPI FLASH: GD55B02G
  - 新增国民技术 N32H47x系列
  - 新增矽挧翊SYM32L010系列
  - 修正STM32C01x不能擦除问题(增加时钟延迟)和UID问题(UID地址错误)
  - 修正国芯CCM4101不能读UID的问题.
  - 串行FLASHMX25L256,读OTP区作为UID使用.(需要提前写入)
  - 新增国民技术 NSS32LOCK 系列
  - 更正GD32F403写选项字失败的问题
  - 添加STM32U0xx系列
  - 解决NXP S32K312不能烧录的问题
  - Linkedsemi(凌思微.开发中)-厂家FLM有问题校验不过.
  - 解决一拖四烧录不支持自动连续烧录的问题
  - 添加旗芯FC4150
  - 修正FMD(辉芒微)FT32F0系列缺省FLASH地址错误
  - 修正 GD32H7XX. ProgChipIdType = 1
  - 新增HED华大电子(CIU32L0)
  - 新增 HC32F448
  - 添加航顺HK32C030
  - 新增中微BAT32A233
  - SPI FLASH,新增GD25Q512、GD55B02G
  - 新增Tai-Action泰为TAE32G5800
  - 修正TI MSPM0G、MSPM0L系列UID地址
  - 新增3PEAK的TPS32M0、TPS32M5
  - 添加闪芯微FCM32F103
  - 添加富芮坤FR8008, FR8003, FR2012
  - 新增GD32A、GD32E11
  - 新增TI MSPM0C
  - 新增STM32L010
  - 增加凌欧LKS32MC45x,MC05x,MC08x,MC03x读写保护支持
  - 增加复旦微FM32LE读写保护支持
  - 增加GD32E23x选项字节操作支持,升级GD32F303选项字节支持
  - 增加STM32U5全系列读写读写包含支持。
  - 新增Silfi的SF32LB55X
  - N32G430系列补充全面
  - 澎湃微PT32F030
  - 新增普冉PY32C642,C613,F071,L020和MD310
  - STM32U5全系列读写保护支持
  - 新增武汉芯源 CS32L010
  - 新增雅特立AT32A403A
  - 新增瑞萨RA0
  - 新增东软载波的ES32F0
  - 新增英飞凌CYT3B,CYT4B
  - 新增雅特力AT32F402/405
  - GD32E50x支持读保护
  - 复旦微FM33LE0xx支持读保护
  - 新增中颖SH30F9010

2. CAN助手
  - 修正发送按钮次序问题
  - 支持在解码器lua文件中定义CAN窗口标题
  - 双波特率并且用高级配置时,增加提示弹窗
  - 增加ECR和PSR寄存器展示功能
  - 增加CAN负载率,错误状态信息和发送超时判断

3. SPI主从控制器
  - SPI控制器支持全双工模式,支持16bit模式

4. 发布首版LUA API手册

【EMMC文件】V2.2.7
  - 新增若干芯片

【固件】V2.27
1. 修正二维码扫码字符n字符的BUG
2. f_dir("current") 可获取当前lua文件的路径
3. 修正BUG:启用磁盘加密时,提示按OK键
4. SPI支持16bit模式
5. CAN助手支持PSR状态字和ECR寄存器显示功能
6. 增加CAN负载率,错误状态信息和发送超时判断

网友R(2025-03-14):
硬汉大哥,啥时候能支持rtthread trac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R:
硬汉大哥,啥时候能支持rtthread trace功能

一定会有的。后面准备系统学习下RT-Thread的源码实现

楼主:
发布日期: 2025-03-20
PC软件版本: V2.2.8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28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5

【PC软件】V2.2.8
1. 脱机烧录功能更新:
- 新增MAGTRON(巨磁智能) MT32L083系列
- 新增巨晟JS32T031系列
- nRF5340支持烧录NetFlash
- 新增国芯CCM1002BC
- 修正fix_data.lua中date_new函数大小端问题
- 修正SWM341的UID地址错误
- 扫码枪功能:支持霍尼韦尔1900扫码枪(字符间超时和穿插其它数据)
- 新增NXP RT1176烧录
- 新增 LPC11xx序列
- 新增BYD的BF5885AM64、BF7006BM48
- 新增LPC5460x系列

2.新增UART CAN RTT 三合一界面。PC菜单新增工具-UART CAN RTT三合一
3. 脱机烧录一键添加新芯片

【EMMC文件】V2.2.8
  - 新增若干芯片

【固件】V2.28
- 选择烧录接口菜单取消按键音
- 数据监视器子菜单取消按键音
- 解决BUG:扩展功能菜单在先竖屏后横屏时显示乱行
- 开机首页抬头改为图标栏(USB图标)

网友(2025-04-22):
期待这个功能,公司操作系统使用的都是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