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2022-08-18):
就我理解看来,emwin控件属于窗口的一种,应该也能支持回调函数吧?

但是用代码:

hItem = LISTVIEW_CreateEx(0,41,480,192,WM_HBKWIN,WM_CF_SHOW,0,GUI_ID_LISTVIEW0);
WM_SetCallback(hItem,_cbListWindow);

static void _cbListWindow(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WM_HWIN hWinOld;
    hItem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RE_PAINT:
            GUI_MULTIBUF_Begin();
            break;

        case WM_CREATE:
            break;
        case WM_PAINT:
            hWinOld = WM_SelectWindow(pMsg->hWin);

            GUI_SetLineStyle(GUI_LS_SOLID);
            GUI_SetPenSize(1);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80, 42, 80, 200);
            /* 配置回之前选择的目标窗口 */
            WM_SelectWindow(hWinOld);
            break;

        case WM_POST_PAINT:
            GUI_MULTIBUF_End();
            break;
        default:
            LISTVIEW_Callback(pMsg);
            break;

    }

}

直接创建不出来LISTVIEW控件了,emwin控件不能设定回调函数吗

楼主:
我现在想实现在表格上画线(2D绘图),参照V6开发文档,只能采用在父窗口 case WM_NOTIFY_PARENT:中绘图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存在以下问题:
当表格控件更改选择项时,才能显示绘图,而不是表格控件生成后立即显示;(尝试在表格控件创建完毕后,直接发送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消息,但是通过调试发现,主窗口收到消息时,表格控件还没显示出来,所以此时绘图操作也没用)

楼主:
实现上面需求最理想的方法应该就是安富莱V6参考文档里提到的第一种方案,用窗口(控件)回调函数来绘图,但是我这不知道为什么 WM_SetCallback(hItem,_cbListWindow); 设置回调函数后控件直接不显示,屏蔽此条语句之后一切正常,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在WM_PAINT消息里面里面先调用 LISTVIEW_Callback(pM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M_PAINT消息里面里面先调用 LISTVIEW_Callback(pMsg);

嗯嗯  解决了  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解决了  谢谢谢谢

好久不弄了,有这么点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弄了,有这么点印象。

看您给的V6教程里,自定义控件回调函数中,把<WIDGET>_Callback(pMsg);放到 default下,用于处理该控件的其它默认消息,但是为什么还要放在WM_PAINT:下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您给的V6教程里,自定义控件回调函数中,把_Callback(pMsg);放到 default下,用于处理该控件的其它默认 ...

你这个输入自定义重绘玩法了。要优先default,再绘制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