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H750 第49章使用ICF定义变量时进入HARDFAULT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22-08-18):
我使用IAR 9.30.1 编了一个程序在STM32H750里运行。这个程序用于校验能否使用ICF来定义一个存在SDRAM里变量
ICF大致如下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2BANK1_start__    = 0xC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2BANK1_end__     = 0xC001F400;

define region SDRAM2BANK1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SDRAM2BANK1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SDRAM2BANK1_end__];
place in SDRAM2BANK1_region { section .SDRAM2BANK1 };

C中如下:
#pragma location = ".SDRAM2BANK1"
uint32_t G_DataInSdram[128];

int main(void)
{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for( int i = 0 ; i < 128 ; i ++ ){
      G_DataInSdram[i] = i;
    }

   while(1);
}
确定MPU无误后烧写调试,发现还没进main函数就hardfault了。

解决方法:
在ICF中添加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SDRAM2BANK1 };

猜想:
如果不定义 do not initialize ,linker会在main之前自动为G_DataInSdram做初始化。
但是此时FMC还未被投入使用,也就是说这是在往MCU中一块reserve的内存区中定义变量。所以报hardfault
如果显示要求linkerbu初始化改变量,直到FMC启动后再手动初始化。此时MCU可以通过FMC访问到这块内存。故不报HARDFAULT

不知道怎么查证,纯属猜想哈

网友:
是的,这个有例子。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