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沒有好用的AT指令解析器函數庫

楼主(2022-08-18):
有没有好用的AT指令解析器函数库
如标题 用在裸机
ESP8266或HC05蓝芽

网友:
可以使用CMSIS-Driver,也可以自己写,我们就是自己写的。

网友A:
zephyr上面有,可以扣下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phyr上面有,可以扣下来用

不是要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