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关于FLM文件问题

楼主(2022-08-18):
EMMC里面每个IC的FLM文件怎么和官方提供的FLM文件不一样,是官方的文件需要转换么?

网友:
有些是我们自己做的。

楼主:
目前用H7-TOOL烧录必须使用你们提供的FLM吧,如果换成官方的应该就烧录不了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H7-TOOL烧录必须使用你们提供的FLM吧,如果换成官方的应该就烧录不了是么?

这个要看官方FLM文件的兼容性了,有些比较好用的,没问题,不好用的要魔改下。
以实际测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