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H7-TOOL本次计数不增加

楼主(2022-08-19):
H7-TOOL版本:V2.1.7

烧录配置如下:

接线:
板子自行供电,所以TVCC没接。CLK、DIO、GND正常接。

问题现象描述:
当接RESET引脚,下载完成后的log信息提示失败(实际是成功的),进度条是100%绿色的,烧录器液晶显示的次数没有变化

不接RESET引脚,烧录器液晶显示的次数正常+1。

问题:
如果不接RESET引脚,烧录成功率很低。接了RESET引脚后,成功率100%,但是次数不累加。请开发人员看一下这个次数不累加的Bug,希望能解决。

网友:
已经帮你测试了,接不接RESET都可以正常计数,如果有其它方便的bug,已经反馈公司处理。

特别注意:观察计数是否正常运行,不能再重复点击电脑端的 “一键下载” 按钮,每次点击都是计数为1,他不会递增的。 如果要观察,需要手持操作,不再使用上位机操作。

接RESET正常,动态GIF

不接RESET正常,动态GIF

楼主:
感谢回复,可是我在接RESET时,明明成功了,最后却是如上图所示的失败,为什么?这个判断条件在源码的哪里啊,方便告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是我在接RESET时,明明成功了,最后却是如上图所示的失败,为什么?这个判断条件在源码的哪 ...

加我QQ好友:512464265,我远程看下

网友:
prot_lib.lua 文件中函数执行的判断
function start_prog_0(board_type, ch_num, enable_count)

你检查下EMMC文件是否同步更新到V2.17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好友:512464265,我远程看下

已加,请通过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