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基于华大芯片A0系列主动开端口监听会使得单片机系统崩溃

楼主(2022-08-19):
  我最近在移植国产芯片到项目的时候,遇到了在我主动断开网口连接,断开数次之后,单片机的系统会自动崩溃。  在项目中,网口通信已经LWIP库已经是移植好的,进行通信与发送数据没什么问题。但在我测试主动断开端口连接时数次,如下图:

  重复按连接与断开大概8/9次后,单片机系统会崩溃,我个人推测是因为内存溢出,但又找不到LWIP问题所在,请教各位大神我是不是要检测他的内存释放呢?如果要检测内存释放,又该怎么检测怎么释放呢?

网友A:
程序移植模板是不是有点问题,另外就是看下断开后,你的板子端能正常检测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移植模板是不是有点问题,另外就是看下断开后,你的板子端能正常检测到不。

您说的板子端检测到是不是网口的检测还是?如果是网口的检测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之前查过一下资料,说LWIP有回调函数会检测网络有无断开,如果断开则会自动调用,我这没实现也没找得到这个回调函数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