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Windows 使用makefile和boot+app方式开发stm32h750

楼主(2022-08-19):
(无正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整理的非常好,论坛不支持Markdown

网友:
openocd是怎么获取到外部qspi-flash的信息的?我按照步骤修改好了stm32h7x.cfg文件,用telnet打开openocd创建的端口查询当前的flash列表,列表有qspi-flash,但是查询信息出错。
Open On-Chip Debugger
> flash list
{name stm32h7x.bank1.cpu0 driver stm32h7x base 134217728 size 0 bus_width 0 chip_width 0 target stm32h7x.cpu0} {name stm32h7x.qspi driver stmqspi base 2415919104 size 0 bus_width 0 chip_width 0 target stm32h7x.cpu0}
> flash info 1
timeout
timeout
error retrieving flash info
#1 : stmqspi at 0x90000000, size 0x00000000, buswidth 0, chipwidth 0

QSPI flash bank not probed yet
> reset
> halt
target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81000000 pc: 0x08005e12 msp: 0x2001ffa8
> flash info 1
timeout
timeout
error retrieving flash info
#1 : stmqspi at 0x90000000, size 0x00000000, buswidth 0, chipwidth 0

QSPI flash bank not probed yet
>

另外,我用的是h750vb,qspi挂载在bank2,目前驱动正常能读写。

网友A:
MD文档用什么软件打开看比较方便? 浏览器除外,主要用于阅读本地文件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D文档用什么软件打开看比较方便? 浏览器除外,主要用于阅读本地文件哈,

notepad++可以显示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tepad++可以显示md

np++反华严重,已经弃用了!

网友A:
楼上的,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文档用什么软件打开看比较方便? 浏览器除外,主要用于阅读本地文件哈,

typora

网友C:
关于makefile和openocd这两个东西,你们都是从哪里找到玩法的?
我从百度上搜索,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资料。

现在只会简单的修改,但是不清楚这两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自己想改的复杂一点去哪里可以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有推荐的吗?

VSCODE,这些都支持。除了一个会自动覆盖内容的bug,其他都挺好。

网友D:
记录一下使用mingw32+makefile命令行+daplink+openocd的方式烧录h750外部qspi-flash的后续:

1.目前openocd最新的版本(0.11.0 (2021-11-18))已经对st的qspi有了很好的支持,具体可以看官方github上的stmqpsi.c的实现,并配合stm32h750b-disco.cfg和stm32h7x_dual_qspi.cfg这两个文件来看。
[https://github.com/sysprogs/openocd]附上我编改的.cfg配置文件

2.在stm32h7x_qspi.cfg中重点实现了io映射初始化和qpsi初始化,这部分配置要确保无误。

3.openocd的烧录命令可参考网上的一些方法,这里放出我在makefile上的命令作参考:
OCD_EXE = ./tools/OpenOCD/bin/openocd.exe
OCD_INF = ./tools/OpenOCD/scripts/interface/cmsis-dap.cfg
OCD_TARGET = ./tools/OpenOCD/scripts/target/stm32h7x.cfg
OCD_TARGET_QSPI = ./tools/OpenOCD/scripts/target/stm32h7x_qspi.cfg

flash:
	$(OCD_EXE) -f $(OCD_INF) -c "transport select swd" -f $(OCD_TARGET) -c init -c halt -c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FLASH_HEX)" -c reset -c shutdown
#	$(OCD_EXE) -f $(OCD_INF) -c "transport select swd" -f $(OCD_TARGET) -c "init; halt;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FLASH_HEX); reset; shutdown;"

flash-qspi:
	$(OCD_EXE) -f $(OCD_TARGET_QSPI) -c "init; reset init; halt;" -c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testbin.bin 0x90000000" -c reset -c shutdown

4.实现原理:命令openocd.exe -f $(CFG)启动openocd后,再输入命令“reset init”即可启动stm32h7x_qspi.cfg文件中的初始化代码,从而MCU相应的外设得到了初始化,随后openocd调用自身的stmqspi部分代码进行flash的擦除与写入。

参考网址:
https://club.rt-thread.org/ask/article/95a03d2494e01ad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录一下使用mingw32+makefile命令行+daplink+openocd的方式烧录h750外部qspi-flash的后续:

1.目前open ...

我靠!大佬!一开始我也遇到读不了flash信息的问题,不过后来我貌似是通过修改qspi部分的代码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文档用什么软件打开看比较方便? 浏览器除外,主要用于阅读本地文件哈,

我是用typora的,这个比较适合编辑吧。不过只用来看的话其他免费的也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makefile和openocd这两个东西,你们都是从哪里找到玩法的?
我从百度上搜索,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资料 ...

可以在官网找到参考手册的。
make:GNU make
openocd:openocd docu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makefile和openocd这两个东西,你们都是从哪里找到玩法的?
我从百度上搜索,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资料 ...

中文的阅读起来会方便一点

网友E(2024-02-21):
引用 网友D:
记录一下使用mingw32+makefile命令行+daplink+openocd的方式烧录h750外部qspi-flash的后续:

1.目前open ...

你好  可以重新发一下这两个cfg文件吗   下载不了了

网友:
vs code 装MD插件就可以很方便的编写查看MD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可以重新发一下这两个cfg文件吗   下载不了了

我把源码贴一下

stm32h7x_qspi.cfg:
# SPDX-License-Identifier: GPL-2.0-or-later

# This is a stm32h750b-dk with a single STM32H750XBH6 chip.
# [url]www.st.com/en/product/stm32h750b-dk.html[/url]
#

# This is for using the onboard STLINK
source [find ./tools/OpenOCD/scripts/interface/cmsis-dap.cfg]

# transport select hla_swd

# set CHIPNAME stm32h750vbt6

# enable stmqspi
if {![info exists QUADSPI]} {
	set QUADSPI 1
}

source [find ./tools/OpenOCD/scripts/target/stm32h7x.cfg]

# reset_config srst_only

# QUADSPI initialization
# qpi: 4-line mode
proc qspi_init { qpi } {
	global a
	mmw 0x580244E0 0x000007FF 0				;# RCC_AHB4ENR |= GPIOAEN-GPIOKEN (enable clocks)
	mmw 0x580244D4 0x00004000 0				;# RCC_AHB3ENR |= QSPIEN (enable clock)
	sleep 1									;# Wait for clock startup

	# QSPI BK2 IO
	# QSPI_BK2_NCS: PC11/AF9, QSPI_CLK: PB2/AF9,
	# QSPI_BK2_IO0: PE7/AF10, QSPI_BK2_IO1: PE8/AF10, QSPI_BK2_IO2: PE9/AF10, QSPI_BK2_IO3: PE10/AF10

	# PB02:AF09:V, PC11:AF09:V, PE10:AF10:V, PE09:AF10:V, PE08:AF10:V, PE07:AF10:V
	# Port B: PB02:AF09:V
	mmw 0x58020400 0x00000020 0x00000010    ;# MODER
	mmw 0x58020408 0x00000030 0x00000000    ;# OSPEEDR
	mmw 0x5802040C 0x00000000 0x00000030    ;# PUPDR
	mmw 0x58020420 0x00000900 0x00000600    ;# AFRL
	# Port C: PC11:AF09:V
	mmw 0x58020800 0x00800000 0x00400000    ;# MODER
	mmw 0x58020808 0x00C00000 0x00000000    ;# OSPEEDR
	mmw 0x5802080C 0x00000000 0x00C00000    ;# PUPDR
	mmw 0x58020824 0x00009000 0x00006000    ;# AFRH
	# Port E: PE10:AF10:V, PE09:AF10:V, PE08:AF10:V, PE07:AF10:V
	mmw 0x58021000 0x002A8000 0x00154000    ;# MODER
	mmw 0x58021008 0x003FC000 0x00000000    ;# OSPEEDR
	mmw 0x5802100C 0x00000000 0x003FC000    ;# PUPDR
	mmw 0x58021020 0xA0000000 0x50000000    ;# AFRL
	mmw 0x58021024 0x00000AAA 0x00000555    ;# AFRH

	# Port D: 14 15 for led
	mmw 0x58020C00 0x50000000 0xA0000000	;# MODER
	mmw 0x58020C04 0x00000000 0x00000000	;# OTYPER
	mmw 0x58020C08 0x50000000 0xA0000000	;# OSPEEDR
	mmw 0x58020C0C 0x50000000 0xA0000000	;# PUPDR
	mmw 0x58020C14 0x00000000 0x00000000	;# ODR
	sleep 1

	# correct FSIZE is 0x16, however, this causes trouble when
	# reading the last bytes at end of bank in *memory mapped* mode

	# for quad flash mode w25q64jv
	mww 0x52005000 0x01000390				;# QUADSPI_CR: PRESCALER=5, APMS=1, FTHRES=0, FSEL=0, DFM=1, SSHIFT=1, TCEN=1
	mww 0x52005004 0x00160200				;# QUADSPI_DCR: FSIZE=0x16, CSHT=0x02, CKMODE=0

	mww 0x52005030 0x00001000				;# QUADSPI_LPTR: deactivate CS after 4096 clocks when FIFO is full
	mww 0x52005014 0x0D002503				;# QUADSPI_CCR: FMODE=0x3, DMODE=0x1, DCYC=0x0, ADSIZE=0x3, ADMODE=0x1, IMODE=0x1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1 0				;# QUADSPI_CR: EN=1

	# Exit QPI mode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4 0x000003F5				;# QUADSPI_CCR: FMODE=0x0, DMODE=0x0, DCYC=0x0, ADSIZE=0x0, ADMODE=0x0, IMODE=0x3, INSTR=Exit QPI
	# sleep 1

	if { $qpi == 1 } {
		# Write Enable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4 0x00000106			;# QUADSPI_CCR: FMODE=0x0, DMODE=0x0, DCYC=0x0, ADSIZE=0x0, ADMODE=0x0, IMODE=0x1, INSTR=Write Enable
		# sleep 1

		# # Configure dummy clocks via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0 0x00000001			;# QUADSPI_DLR: 2 data bytes
		# mww 0x52005014 0x01000181			;# QUADSPI_CCR: FMODE=0x0, DMODE=0x1, DCYC=0x0, ADSIZE=0x0, ADMODE=0x0, IMODE=0x1, INSTR=Write Volatile Conf. Reg.
		# mwh 0x52005020 0xABAB				;# QUADSPI_DR: 0xAB 0xAB for 10 dummy clocks
		# sleep 1

		# # Write Enable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4 0x00000106			;# QUADSPI_CCR: FMODE=0x0, DMODE=0x0, DCYC=0x0, ADSIZE=0x0, ADMODE=0x0, IMODE=0x1, INSTR=Write Enable
		# sleep 1

		# # Enable QPI mode via enhanced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0 0x00000001			;# QUADSPI_DLR: 2 data bytes
		# mww 0x52005014 0x01000161			;# QUADSPI_CCR: FMODE=0x0, DMODE=0x1, DCYC=0x0, ADSIZE=0x0, ADMODE=0x0, IMODE=0x1, INSTR=Write Enhanced Conf. Reg.
		# mwh 0x52005020 0x3F3F				;# QUADSPI_DR: 0x3F 0x3F to enable QPI and DPI mode
		# sleep 1

		# # Enter QPI mode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4 0x00000135			;# QUADSPI_CCR: FMODE=0x0, DMODE=0x0, DCYC=0x0, ADSIZE=0x0, ADMODE=0x0, IMODE=0x1, INSTR=Enter QPI
		# sleep 1

		# # memory-mapped fast read mode with 4-byte addresses and 10 dummy cycles (for read only)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4 0x0F283FEC			;# QUADSPI_CCR: FMODE=0x3, DMODE=0x3, DCYC=0xA, ADSIZE=0x3, ADMODE=0x3, IMODE=0x3, INSTR=Fast READ
	} else {
		# memory-mapped read mode with 4-byte addresses
		# mmw 0x52005000 0x00000002 0			;# QUADSPI_CR: ABORT=1
		# mww 0x52005014 0x0D003513			;# QUADSPI_CCR: FMODE=0x3, DMODE=0x1, DCYC=0x0, ADSIZE=0x3, ADMODE=0x1, IMODE=0x1, INSTR=READ
	}
}

$_CHIPNAME.cpu0 configure -event reset-init {
	global QUADSPI

	# mmw 0x52002000 0x00000004 0x0000000B	;# FLASH_ACR: 4 WS for 192 MHZ HCLK

	# mmw 0x58024400 0x00000001 0x00000018	;# RCC_CR: HSIDIV=1, HSI on
	# mmw 0x58024410 0x10000000 0xEE000007	;# RCC_CFGR: MCO2=system, MCO2PRE=8, HSI as system clock
	# mww 0x58024418 0x00000040				;# RCC_D1CFGR: D1CPRE=1, D1PPRE=2, HPRE=1
	# mww 0x5802441C 0x00000440				;# RCC_D2CFGR: D2PPRE2=2, D2PPRE1=2
	# mww 0x58024420 0x00000040				;# RCC_D3CFGR: D3PPRE=2
	# mww 0x58024428 0x00000040				;# RCC_PPLCKSELR: DIVM3=0, DIVM2=0, DIVM1=4, PLLSRC=HSI
	# mmw 0x5802442C 0x0001000C 0x00000002	;# RCC_PLLCFGR: PLL1RGE=8MHz to 16MHz, PLL1VCOSEL=wide
	# mww 0x58024430 0x01070217				;# RCC_PLL1DIVR: 192 MHz: DIVR1=2, DIVQ=8, DIVP1=2, DIVN1=24
	# mmw 0x58024400 0x01000000 0				;# RCC_CR: PLL1ON=1
	# sleep 1
	# mmw 0x58024410 0x00000003 0				;# RCC_CFGR: PLL1 as system clock
	# sleep 1

	# adapter speed 24000

	if { $QUADSPI } {
		qspi_init 1
	}
}

stm32h7x.cfg
# script for stm32h7x family

#
# stm32h7 devices support both JTAG and SWD transports.
#
source [find ./tools/OpenOCD/scripts/target/swj-dp.tcl]
source [find ./tools/OpenOCD/scripts/mem_helper.tcl]

if { [info exists CHIPNAME] } {
   set _CHIPNAME $CHIPNAME
} else {
   set _CHIPNAME stm32h7x
}

if { [info exists DUAL_BANK] } {
	set $_CHIPNAME.DUAL_BANK $DUAL_BANK
	unset DUAL_BANK
} else {
	set $_CHIPNAME.DUAL_BANK 0
}

if { [info exists DUAL_CORE] } {
	set $_CHIPNAME.DUAL_CORE $DUAL_CORE
	unset DUAL_CORE
} else {
	set $_CHIPNAME.DUAL_CORE 0
}

# Issue a warning when hla is used, and fallback to single core configuration
if { [set $_CHIPNAME.DUAL_CORE] && [using_hla] } {
	echo "Warning : hla does not support multicore debugging"
	set $_CHIPNAME.DUAL_CORE 0
}

if { [info exists USE_CTI] } {
	set $_CHIPNAME.USE_CTI $USE_CTI
	unset USE_CTI
} else {
	set $_CHIPNAME.USE_CTI 0
}

# Issue a warning when DUAL_CORE=0 and USE_CTI=1, and fallback to USE_CTI=0
if { ![set $_CHIPNAME.DUAL_CORE] && [set $_CHIPNAME.USE_CTI] } {
	echo "Warning : could not use CTI with a single core device, CTI is disabled"
	set $_CHIPNAME.USE_CTI 0
}

set _ENDIAN little

# Work-area is a space in RAM used for flash programming
# By default use 64kB
if { [info exists WORKAREASIZE] } {
   set _WORKAREASIZE $WORKAREASIZE
} else {
   set _WORKAREASIZE 0x10000
}

#jtag scan chain
if { [info exists CPUTAPID] } {
   set _CPUTAPID $CPUTAPID
} else {
   if { [using_jtag] } {
	  set _CPUTAPID 0x6ba00477
   } {
      set _CPUTAPID 0x6ba02477
   }
}

swj_newdap $_CHIPNAME cpu -irlen 4 -ircapture 0x1 -irmask 0xf -expected-id $_CPUTAPID
dap create $_CHIPNAME.dap -chain-position $_CHIPNAME.cpu

if {[using_jtag]} {
   jtag newtap $_CHIPNAME bs -irlen 5
}

if {![using_hla]} {
	# STM32H7 provides an APB-AP at access port 2, which allows the access to
	# the debug and trace features on the system APB System Debug Bus (APB-D).
	target create $_CHIPNAME.ap2 mem_ap -dap $_CHIPNAME.dap -ap-num 2
	swo  create $_CHIPNAME.swo  -dap $_CHIPNAME.dap -ap-num 2 -baseaddr 0xE00E3000
	tpiu create $_CHIPNAME.tpiu -dap $_CHIPNAME.dap -ap-num 2 -baseaddr 0xE00F5000
}

target create $_CHIPNAME.cpu0 cortex_m -endian $_ENDIAN -dap $_CHIPNAME.dap -ap-num 0

$_CHIPNAME.cpu0 configure -work-area-phys 0x20000000 -work-area-size $_WORKAREASIZE -work-area-backup 0

flash bank $_CHIPNAME.bank1.cpu0 stm32h7x 0x08000000 0 0 0 $_CHIPNAME.cpu0

if {[set $_CHIPNAME.DUAL_BANK]} {
	flash bank $_CHIPNAME.bank2.cpu0 stm32h7x 0x08100000 0 0 0 $_CHIPNAME.cpu0
}

if {[set $_CHIPNAME.DUAL_CORE]} {
	target create $_CHIPNAME.cpu1 cortex_m -endian $_ENDIAN -dap $_CHIPNAME.dap -ap-num 3

	$_CHIPNAME.cpu1 configure -work-area-phys 0x38000000 -work-area-size $_WORKAREASIZE -work-area-backup 0

	flash bank $_CHIPNAME.bank1.cpu1 stm32h7x 0x08000000 0 0 0 $_CHIPNAME.cpu1

	if {[set $_CHIPNAME.DUAL_BANK]} {
		flash bank $_CHIPNAME.bank2.cpu1 stm32h7x 0x08100000 0 0 0 $_CHIPNAME.cpu1
	}
}

# Make sure that cpu0 is selected
targets $_CHIPNAME.cpu0

if { [info exists QUADSPI] && $QUADSPI } {
   set a [llength [flash list]]
   set _QSPINAME $_CHIPNAME.qspi
   flash bank $_QSPINAME stmqspi 0x90000000 0 0 0 $_CHIPNAME.cpu0 0x52005000
} else {
   if { [info exists OCTOSPI1] && $OCTOSPI1 } {
      set a [llength [flash list]]
      set _OCTOSPINAME1 $_CHIPNAME.octospi1
      flash bank $_OCTOSPINAME1 stmqspi 0x90000000 0 0 0 $_CHIPNAME.cpu0 0x52005000
   }
   if { [info exists OCTOSPI2] && $OCTOSPI2 } {
      set b [llength [flash list]]
      set _OCTOSPINAME2 $_CHIPNAME.octospi2
      flash bank $_OCTOSPINAME2 stmqspi 0x70000000 0 0 0 $_CHIPNAME.cpu0 0x5200A000
   }
}

# Clock after reset is HSI at 64 MHz, no need of PLL
adapter speed 1800

adapter srst delay 100
if {[using_jtag]} {
 jtag_ntrst_delay 100
}

# use hardware reset
#
# The STM32H7 does not support connect_assert_srst mode because the AXI is
# unavailable while SRST is asserted, and that is used to access the DBGMCU
# component at 0x5C001000 in the examine-end event handler.
#
# It is possible to access the DBGMCU component at 0xE00E1000 via AP2 instead
# of the default AP0, and that works with SRST asserted; however, nonzero AP
# usage does not work with HLA, so is not done by default. That change could be
# made in a local configuration file if connect_assert_srst mode is needed for
# a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a non-HLA adapter is in use.
reset_config srst_nogate

if {![using_hla]} {
   # if srst is not fitted use SYSRESETREQ to
   # perform a soft reset
	$_CHIPNAME.cpu0 cortex_m reset_config sysresetreq

	if {[set $_CHIPNAME.DUAL_CORE]} {
		$_CHIPNAME.cpu1 cortex_m reset_config sysresetreq
	}

   # Set CSW[27], which according to ARM ADI v5 appendix E1.4 maps to AHB signal
   # HPROT[3], which according to AMBA AHB/ASB/APB specification chapter 3.7.3
   # makes the data access cacheable. This allows reading and writing data in the
   # CPU cache from the debugger, which is far more useful than going straight to
   # RAM when operating on typical variables, and is generally no worse when
   # operating on special memory locations.
   $_CHIPNAME.dap apcsw 0x08000000 0x08000000
}

$_CHIPNAME.cpu0 configure -event examine-end {
	# Enable D3 and D1 DBG clocks
	# DBGMCU_CR |= D3DBGCKEN | D1DBGCKEN
	stm32h7x_dbgmcu_mmw 0x004 0x00600000 0

	# Enable debug during low power modes (uses more power)
	# DBGMCU_CR |= DBG_STANDBY | DBG_STOP | DBG_SLEEP D1 Domain
	stm32h7x_dbgmcu_mmw 0x004 0x00000007 0
	# DBGMCU_CR |= DBG_STANDBY | DBG_STOP | DBG_SLEEP D2 Domain
	stm32h7x_dbgmcu_mmw 0x004 0x00000038 0

	# Stop watchdog counters during halt
	# DBGMCU_APB3FZ1 |= WWDG1
	stm32h7x_dbgmcu_mmw 0x034 0x00000040 0
	# DBGMCU_APB1LFZ1 |= WWDG2
	stm32h7x_dbgmcu_mmw 0x03C 0x00000800 0
	# DBGMCU_APB4FZ1 |= WDGLSD1 | WDGLSD2
	stm32h7x_dbgmcu_mmw 0x054 0x000C0000 0

	# Enable clock for tracing
	# DBGMCU_CR |= TRACECLKEN
	stm32h7x_dbgmcu_mmw 0x004 0x00100000 0

	# RM0399 (id 0x450) M7+M4 with SWO Funnel
	# RM0433 (id 0x450) M7 with SWO Funnel
	# RM0455 (id 0x480) M7 without SWO Funnel
	# RM0468 (id 0x483) M7 without SWO Funnel
	# Enable CM7 and CM4 slave ports in SWO trace Funnel
	# Works ok also on devices single core and without SWO funnel
	# Hack, use stm32h7x_dbgmcu_mmw with big offset to control SWTF
	# SWTF_CTRL |= ENS0 | ENS1
	stm32h7x_dbgmcu_mmw 0x3000 0x00000003 0
}

$_CHIPNAME.cpu0 configure -event reset-init {
	# Clock after reset is HSI at 64 MHz, no need of PLL
	adapter speed 4000
}

# get _CHIPNAME from current target
proc stm32h7x_get_chipname {} {
	set t [target current]
	set sep [string last "." $t]
	if {$sep == -1} {
		return $t
	}
	return [string range $t 0 [expr {$sep - 1}]]
}

if {[set $_CHIPNAME.DUAL_CORE]} {
	$_CHIPNAME.cpu1 configure -event examine-end {
		set _CHIPNAME [stm32h7x_get_chipname]
		global $_CHIPNAME.USE_CTI

		# Stop watchdog counters during halt
		# DBGMCU_APB3FZ2 |= WWDG1
		stm32h7x_dbgmcu_mmw 0x038 0x00000040 0
		# DBGMCU_APB1LFZ2 |= WWDG2
		stm32h7x_dbgmcu_mmw 0x040 0x00000800 0
		# DBGMCU_APB4FZ2 |= WDGLSD1 | WDGLSD2
		stm32h7x_dbgmcu_mmw 0x058 0x000C0000 0

		if {[set $_CHIPNAME.USE_CTI]} {
			stm32h7x_cti_start
		}
	}
}

# like mrw, but with target selection
proc stm32h7x_mrw {used_target reg} {
	set value ""
	$used_target mem2array value 32 $reg 1
	return $value(0)
}

# like mmw, but with target selection
proc stm32h7x_mmw {used_target reg setbits clearbits} {
	set old [stm32h7x_mrw $used_target $reg]
	set new [expr {($old & ~$clearbits) | $setbits}]
	$used_target mww $reg $new
}

# mmw for dbgmcu component registers, it accepts the register offset from dbgmcu base
# this procedure will use the mem_ap on AP2 whenever possible
proc stm32h7x_dbgmcu_mmw {reg_offset setbits clearbits} {
	# use $_CHIPNAME.ap2 if possible, and use the proper dbgmcu base address
	if {![using_hla]} {
		set _CHIPNAME [stm32h7x_get_chipname]
		set used_target $_CHIPNAME.ap2
		set reg_addr [expr {0xE00E1000 + $reg_offset}]
	} {
		set used_target [target current]
		set reg_addr [expr {0x5C001000 + $reg_offset}]
	}

	stm32h7x_mmw $used_target $reg_addr $setbits $clearbits
}

if {[set $_CHIPNAME.USE_CTI]} {
	# create CTI instances for both cores
	cti create $_CHIPNAME.cti0 -dap $_CHIPNAME.dap -ap-num 0 -baseaddr 0xE0043000
	cti create $_CHIPNAME.cti1 -dap $_CHIPNAME.dap -ap-num 3 -baseaddr 0xE0043000

	$_CHIPNAME.cpu0 configure -event halted {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_all }
	$_CHIPNAME.cpu1 configure -event halted {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_all }

	$_CHIPNAME.cpu0 configure -event debug-halted {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_all }
	$_CHIPNAME.cpu1 configure -event debug-halted {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_all }

	proc stm32h7x_cti_start {} {
		set _CHIPNAME [stm32h7x_get_chipname]

		# Configure Cores' CTIs to halt each other
		# TRIGIN0 (DBGTRIGGER) and TRIGOUT0 (EDBGRQ) at CTM_CHANNEL_0
		$_CHIPNAME.cti0 write INEN0 0x1
		$_CHIPNAME.cti0 write OUTEN0 0x1
		$_CHIPNAME.cti1 write INEN0 0x1
		$_CHIPNAME.cti1 write OUTEN0 0x1

		# enable CTIs
		$_CHIPNAME.cti0 enable on
		$_CHIPNAME.cti1 enable on
	}

	proc stm32h7x_cti_stop {} {
		set _CHIPNAME [stm32h7x_get_chipname]

		$_CHIPNAME.cti0 enable off
		$_CHIPNAME.cti1 enable off
	}

	proc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_all {} {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 cti0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 cti1
	}

	proc stm32h7x_cti_prepare_restart {cti} {
		set _CHIPNAME [stm32h7x_get_chipname]

		# Acknowlodge EDBGRQ at TRIGOUT0
		$_CHIPNAME.$cti write INACK 0x01
		$_CHIPNAME.$cti write INACK 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