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SP432】Windows下使用makefile + 交叉编译链 + Openocd 开发MSP432P401R

楼主(2022-08-19):
写在前面

正式开始前,我想说一下为何要抛弃Windows一些优秀的IDE,而使用复杂的make来开发。一开始拿到这块开发板的时候,我是用TI官方的CCS(Code Composer Studio)来点灯的。但是我发现这款IDE做的并不是很优秀,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具体就是代码补全不如其他的IDE,工程的创建也不如RTT的IDE(RT-Thread Studio)。在网上搜索开发环境后,发现大家有的用MDK,有的用IAR,还有用eclipse的(文末细嗦)。无一例外,都是IDE,然而我想折腾一下,想要了解IDE“一键编译”的背后,熟悉底层的原理,所以我选择了makefile,同时搭配VScode的编辑功能来开发。

目录

  • 简介
    • Makefile
    • GNU tools for arm
    • Openocd

  • 开发环境搭建
    • GNU tools for arm 工具的安装
    • make 工具的安装
    • Openocd 的安装
      • .cfg文件配置

    • VScode 的安装
    • Simplelink库下载
    • 新建点灯工程
      • makefile的编写
      • 链接脚本文件的修改
      • 编写点灯代码

  • 结语

一、简介
  • Makefile
    简单来说,Makefile就是一个辅助工具,它可以根据设定来执行一些指令,这些指令是在命令行窗口或是shell里执行的。它就像一个脚本,一旦编写完,只需要在一个make命令,就可以完成整个工程的编译。具体语法请大家自行百度,或者参照我文末给出的文档--跟我一起写Makefile。在大家了解学习makefile之前,我想一些基础的C语言编译链接的知识是需要的。
  • GNU tools for arm
    对于GCC,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是编译源代码的工具,全称叫GNU Compiler Collection,而这个GNU的全称是GNU's Not UNIX,是GNU的递归缩写。对GNU计划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百度一下GNU,很有意思。回归正题,这个tools for arm也叫交叉编译链,交叉是因为windows/linux的架构和arm不一样,要在x86架构上的主机编译能够在arm架构的机子运行的可执行文件,就要用到交叉编译链。而如果在本机编译出本机的可执行文件,就用不着”交叉“了。有了这个tools,我们才能将写出来的源文件编译成可在msp432上运行的可执行文件。
  • Openocd
    Openocd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软件调试器,并不仅仅可以实现单片机程序的烧录。使用时需配备仿真器如STlink、Jlink或者DAPlink等。Openocd配合cross tools的gdb工具就可以实现对单片机的调试。

二、开发环境搭建
  • GNU tools for arm 工具的安装
    在官网获取安装包后,双击。根据提示,可以安装在自己指定的文件夹中并记下安装路径,建议在一个总文件夹下存放交叉工具链和make工具的安装。
    下载Windows (mingw-w64-i686) hosted cross toolchains下的gcc-arm-11.2-2022.02-mingw-w64-i686-arm-none-eabi.exe
    安装后将安装路径下的bin文件夹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 make 工具的安装
    在官网获取安装包后,双击打开。选择安装路径后一路next,直到选择packages选项。

    在make 的new 一栏选择最新版本,之后一路next,并记下安装路径。将安装路径下的bin文件夹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可以在此链接获取安装包setup-x86_64.exe

  • Openocd 的安装
    Openocd可以在github上获取。
    选择一个路径直接解压,无需安装,并记下解压路径。将解压路径下的bin文件夹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找到安装路径,进入scripts,进入interface,根据你所选的仿真器打开对应的.cfg文件,在其中添加adapter speed 5000。时钟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配置。如:

  • VScode 的安装
    这个比较简单,官网获取安装包后傻瓜式安装就可以。(全称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在此链接获取安装包direct download link
  • Simplelink库下载
    simplelink是ti官方推出的SDK,有对应不同开发板的版本,我们可以到官网(www.ti.com)搜索simplelink msp432的版本。下载完后解压得到一个simplelink_msp432p4_sdk_3_40_01_02的文件夹,里面存放的就是一些官方的例程和所需的头文件和链接脚本文件,还有全部的配置外设的库。例程在examples目录下,头文件在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inc目录下,库文件在\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目录下,还有必需的启动文件和系统初始化文件在\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startup_system_files目录下。
  • 新建点灯工程
    [backcolor=var(--blockquote-bg-color)]我们开始建立一个新工程。先建立一个总的工程文件夹,以后开发的别的工程文件夹可放在这个总文件夹里,也可称为工作区。在工作区内新建工程文件夹make_test,工程文件夹下新建四个文件夹Bsp,User,Core和Doc,其中Bsp用来存放板级支持包(也就是simplelink里配置外设的库文件);User用来存放用户(也就是我们自己)写的代码,例如点灯的代码;Core用来存放与cortex内核有关的文件和官方给的关于msp432的一些文件;Doc用来存放文档;最外层可以放链接文件,makefile等与编译链接有关的文件。
    [backcolor=var(--blockquote-bg-color)]具体如下:
    [backcolor=var(--blockquote-bg-color)]工程文件夹make_test
    [color=var(--blockquote-text-color)][backcolor=var(--blockquote-bg-color)] 文件夹最终框架.png
    [backcolor=var(--blockquote-bg-color)]Bsp文件夹
将simple的\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文件夹下的.c和.h文件复制进来,并分为头文件和源文件。   Core文件夹分为Include和Src两个文件夹,其中Inc:在simplelink里的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inc目录下复制进来所需文件。
Src:在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startup_system_files下找到所需源文件并复制进来。
    User暂时不需要存放文件,点灯代码直接写在main.c里。
    Doc也暂时不需要。
    最后在simplelink的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linker_files\gcc下找到p401r的.lds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下,同时新建main.c文件和makefile文件。
    • makefile 的编写
      这个需要注意,如果按照上面的步骤配置完后,C_SOURCES和C_INCLUDES不用改,需要更改的是最后make connect后面的参数,-f后要根据自己的解压路径来。
      #2022/7/31 22:56
      #make-test

        #fake target define
      .PHONY: clean connect

        #define tools
      PREFIX = arm-none-eabi-
      # The gcc compiler bin path can be either defined in make command via GCC_PATH variable (> make GCC_PATH=xxx)
      # either it can be added to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ifdef GCC_PATH
      CC = $(GCC_PATH)/$(PREFIX)gcc
      AS = $(GCC_PATH)/$(PREFIX)gcc -x assembler-with-cpp
      CP = $(GCC_PATH)/$(PREFIX)objcopy
      SZ = $(GCC_PATH)/$(PREFIX)size
      LD = $(GCC_PATH)/$(PREFIX)ld
      else
      CC = $(PREFIX)gcc
      AS = $(PREFIX)gcc -x assembler-with-cpp
      CP = $(PREFIX)objcopy
      SZ = $(PREFIX)size
      LD = $(PREFIX)ld
      endif

        # cpu
      CPU = -mcpu=cortex-m4

        # fpu
      FPU = -mfpu=fpv4-sp-d16

        # float-abi
      FLOAT-ABI = -mfloat-abi=hard

        # mcu
      MCU = $(CPU) -mthumb $(FPU) $(FLOAT-ABI)

        #define project name
      PRJ_NAME = make_test
      #build, contents obj file
      BUILD_DIR = build

        #sources
      C_SOURCES = \
      /Bsp/Src/adc14.c \
      /Bsp/Src/aes256.c \
      /Bsp/Src/comp_e.c \
      /Bsp/Src/cpu.c \
      /Bsp/Src/crc32.c \
      /Bsp/Src/cs.c \
      /Bsp/Src/dma.c \
      /Bsp/Src/flash.c \
      /Bsp/Src/fpu.c \
      /Bsp/Src/gpio.c \
      /Bsp/Src/i2c.c \
      /Bsp/Src/interrupt.c \
      /Bsp/Src/mpu.c \
      /Bsp/Src/pcm.c \
      /Bsp/Src/pmap.c \
      /Bsp/Src/pss.c \
      /Bsp/Src/ref_a.c \
      /Bsp/Src/reset.c \
      /Bsp/Src/rtc_c.c \
      /Bsp/Src/spi.c \
      /Bsp/Src/sysctl.c \
      /Bsp/Src/systick.c \
      /Bsp/Src/timer32.c \
      /Bsp/Src/timer_a.c \
      /Bsp/Src/uart.c \
      /Bsp/Src/wdt_a.c\
      /Core/Src/startup_msp432p401r_gcc.c \
      /Core/Src/system_msp432p401r.c \
      /main.c \
      #defines
      C_DEFS = \
      -D__MSP432P401R__ \
      -Dgcc \

        #includes
      C_INCLUDES = \
      -ICore/Include \
      -ICore/Include/CMSIS \
      -IBsp/Inc
      #-ICore/tools/ti-cgt-arm_20.2.6.LTS/include
      #-ICore/tools/ti-cgt-arm_20.2.6.LTS/lib

        #lib link
      LIB = -lc -lm -lnosys \
      #-LF:\TI\MSP432\PRJ\make_test\Core\tools\ti-cgt-arm_20.2.6.LTS\lib \
      -LI:\MCU\GNU_tools_ARM\arm-none-eabi\lib\armv7-m \
      -LI:\MCU\GNU_tools_ARM\lib\gcc\arm-none-eabi\5.4.1\armv7-m \
      -LI:\MCU\GNU_tools_ARM\lib\gcc\arm-none-eabi\5.4.1\fpu \

        #link options
      LDFLAGS = $(MCU) -Tmsp432p401r.lds -specs=nosys.specs $(LIB) -Wl,-gc-sections,--cref -Wl,-Map=$(BUILD_DIR)/$(PRJ_NAME).map#-nostdlib
      #compile options
      CCFLAGS = -c -g $(MCU) $(C_DEFS) $(C_INCLUDES) #

        #path define
      VPATH = \
      Core/Include:Core/Include/CMSIS:Bsp/Inc:\
      Bsp/Src:Core/Src/:\

      OBJECTS = $(addprefix $(BUILD_DIR)/,$(notdir $(C_SOURCES:.c=.o)))
      #vpath %.c $(sort $(dir $(C_SOURCES)))
      #OBJECTS += \
      I:\MCU\GNU_tools_ARM\arm-none-eabi\lib\armv7-m\crt0.o \
      I:\MCU\GNU_tools_ARM\lib\gcc\arm-none-eabi\5.4.1\armv7-m\crti.o \
      I:\MCU\GNU_tools_ARM\lib\gcc\arm-none-eabi\5.4.1\armv7-m\crtbegin.o \

      all: $(BUILD_DIR)/$(PRJ_NAME).elf $(BUILD_DIR)/$(PRJ_NAME).bin

      $(BUILD_DIR)/$(PRJ_NAME).elf: $(OBJECTS)
      $(CC) $(OBJECTS) $(LDFLAGS) -o $@
      $(SZ) $@

      $(BUILD_DIR)/$(PRJ_NAME).bin: $(BUILD_DIR)/$(PRJ_NAME).elf
      $(CP) $< -O binary $@

      $(BUILD_DIR)/%.o: %.c makefile | $(BUILD_DIR)
      $(CC) $(CCFLAGS) $< -o $@

      $(BUILD_DIR):
      mkdir $@

      clean:
      rm -f $(BUILD_DIR)/*.o $(BUILD_DIR)/*.elf $(BUILD_DIR)/*.bin
      connect:
                openocd -f I:\MCU\Openocd\INSTALL\scripts\interface\cmsis-dap.cfg -f I:\MCU\Openocd\INSTALL\scripts\target\ti_msp432.cfg
    • 链接脚本文件修改
      只需在开头添加ENTRY(Reset_Handler)指定程序入口即可。
      /******************************************************************************
        *
      * Copyright (C) 2012 - 2017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GCC linker script for Texas Instruments MSP432P401R
        *
        * File creation date: 12/06/17
        *
        ******************************************************************************/
        ENTRY(Reset_Handler)

        MEMORY
        {
            MAIN_FLASH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00040000
            INFO_FLASH (RX) : ORIGIN = 0x00200000, LENGTH = 0x00004000
            SRAM_CODE  (RWX): ORIGIN = 0x01000000, LENGTH = 0x00010000
            SRAM_DATA  (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0010000
        }

        REGION_ALIAS("REGION_TEXT", MAIN_FLASH);
        REGION_ALIAS("REGION_INFO", INFO_FLASH);
        REGION_ALIAS("REGION_BSS", SRAM_DATA);
        REGION_ALIAS("REGION_DATA", SRAM_DATA);
        REGION_ALIAS("REGION_STACK", SRAM_DATA);
        REGION_ALIAS("REGION_HEAP", SRAM_DATA);
        REGION_ALIAS("REGION_ARM_EXIDX", MAIN_FLASH);
        REGION_ALIAS("REGION_ARM_EXTAB", MAIN_FLASH);
         SECTIONS {

            /* section for the interrupt vector area                                 */
            PROVIDE (_intvecs_base_address =
                DEFINED(_intvecs_base_address) ? _intvecs_base_address : 0x0);

            .intvecs (_intvecs_base_address) : AT (_intvecs_base_address) {
                KEEP (*(.intvecs))
            } > REGION_TEXT

            /* The following three sections show the usage of the INFO flash memory  */
            /* INFO flash memory is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the following            */
            /* device specific purposes:                                             */
            /* Flash mailbox for device security operations                          */
            PROVIDE (_mailbox_base_address = 0x200000);

            .flashMailbox (_mailbox_base_address) : AT (_mailbox_base_address) {
                KEEP (*(.flashMailbox))
            } > REGION_INFO

            /* TLV table for device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
            PROVIDE (_tlv_base_address = 0x00201000);

            .tlvTable (_tlv_base_address) (NOLOAD) : AT (_tlv_base_address) {
                KEEP (*(.tlvTable))
            } > REGION_INFO

            /* BSL area for device bootstrap loader                                  */
            PROVIDE (_bsl_base_address = 0x00202000);

            .bslArea (_bsl_base_address) : AT (_bsl_base_address) {
                KEEP (*(.bslArea))
            } > REGION_INFO

            PROVIDE (_vtable_base_address =
                DEFINED(_vtable_base_address) ? _vtable_base_address : 0x20000000);

            .vtable (_vtable_base_address) : AT (_vtable_base_address) {
                KEEP (*(.vtable))
            } > REGION_DATA

            .text : {
                CREATE_OBJECT_SYMBOLS
                KEEP (*(.text))
                *(.text.*)
                . = ALIGN(0x4);
                KEEP (*(.ctors))
                . = ALIGN(0x4);
                KEEP (*(.dtors))
                . = ALIGN(0x4);
                __init_array_start = .;
                KEEP (*(.init_array*))
                __init_array_end = .;
                KEEP (*(.init))
                KEEP (*(.fini*))
            } > REGION_TEXT AT> REGION_TEXT

            .rodata : {
                *(.rodata)
                *(.rodata.*)
            } > REGION_TEXT AT> REGION_TEXT

            .ARM.exidx : {
                __exidx_start = .;
                *(.ARM.exidx* .gnu.linkonce.armexidx.*)
                __exidx_end = .;
            } > REGION_ARM_EXIDX AT> REGION_ARM_EXIDX

            .ARM.extab : {
                KEEP (*(.ARM.extab* .gnu.linkonce.armextab.*))
            } > REGION_ARM_EXTAB AT> REGION_ARM_EXTAB

            __etext = .;

            .data : {
                __data_load__ = LOADADDR (.data);
                __data_start__ = .;
                KEEP (*(.data))
                KEEP (*(.data*))
                . = ALIGN (4);
                __data_end__ = .;
            } > REGION_DATA AT> REGION_TEXT

            .bss : {
                __bss_start__ = .;
                *(.shbss)
                KEEP (*(.bss))
                *(.bss.*)
                *(COMMON)
                . = ALIGN (4);
                __bss_end__ = .;
            } > REGION_BSS AT> REGION_BSS

            .heap : {
                __heap_start__ = .;
                end = __heap_start__;
                _end = end;
                __end = end;
                KEEP (*(.heap))
                __heap_end__ = .;
                __HeapLimit = __heap_end__;
            } > REGION_HEAP AT> REGION_HEAP

            .stack (NOLOAD) : ALIGN(0x8) {
                _stack = .;
                KEEP(*(.stack))
            } > REGION_STACK AT> REGION_STACK

                __StackTop = ORIGIN(REGION_STACK) + LENGTH(REGION_STACK);
            PROVIDE(__stack = __StackTop);
        }
    • 编写点灯代码
      这一部分用到了simplelink库。
      #include "msp.h"
      #include "gpio.h"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_A->CTL = WDT_A_CTL_PW | WDT_A_CTL_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while(1)
              {

              }
              return 0;
      }

    做完上面的工作后,整个工程的建立就结束了。要生成可执行文件只需在makefile所在路径打开命令行窗口(或者在makefile所在文件夹右键在VScode中打开,新建终端),输入"make",就会编译生成.elf 和 .bin文件,再"make connect",可以看到仿真器和开发板已经connect上了。再打开另一个终端,进入build文件夹,输入arm-none-eabi-gdb ./make_test.elf即可通过gdb调试目标开发板。进入gdb模式后load ./make_test.elf可将elf文件烧录进flash,target extended-remote localhost:3333将gdb连接至仿真器,run即可看到开发板灯亮起,说明烧录成功,文件的编译也没有出错。

三、结语

makefile文件我会再出一篇详解,敬请期待!感谢读到这里的人!

2022/08/03 By Budali11

make工具安装

make工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