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的外部中断怎么失能

楼主(2022-08-20):
我使用的是库函数版本,
想实现一段时间先关掉某个外部中断功能
但是库函数没有发现这个函数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

//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
//初始化PE2~4,PA0为中断输入.
void EXTI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外部中断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D, EXTI_PinSource0);//PD0 连接到中断线0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D, EXTI_PinSource1);//PD0 连接到中断线0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 配置EXTI_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EXTI_Line1;//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LINE0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 配置EXTI_Line0 */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LINE0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外部中断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外部中断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网友A:
NVIC可以关闭,EXIT也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可以关闭,EXIT也可以关闭

好的  谢谢 每次都有求必应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