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50找一个高速的并口当普通IO使用?

楼主(2022-08-20):
STM32H750找一个高速的并口当普通IO使用?
1.直接使用GPIO->ODR通过测试翻转频率只有20MHz,太低了。
2.使用FMC并口测试速率是提高了40MHz,但是这个信号不保持,需要增加成本芯片进行锁存,也不可取。
3.LTDC有CFBAR寄存器,可以驱动RGB888共24个IO口,数量是足够了,但是我不熟悉,不知道能否当GPIO->ODR使用?翻转频率有多少呢?硬汉哥知道吗?

网友:
你的速度需要达到多少貌似木有表达出来哟 ?

楼主:
大于25mhz就行

网友:
采用FMC DMA,看看速度可以干到多少。

STM32H7视频教程第16期:DMA双缓冲实现32路脉冲并行同步控制(2022-05-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56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