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实时操作系统方案讨论

楼主(2022-08-20):
各位好,对于新手上RTOS项目,是推荐FreeRTOS还是ThreadX呢?
主要是这个项目只有我一个软件,人手是肯定不足的。
我之前做了点功课,FreeRTOS在国内的使用者较多,各个开发板产商都有FreeRTOS的教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部分坑别人已经踩过了,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做会比较省力些。还找了一个本书《基于STM32Cube、FreeRTOS和Tracealyzer的应用开发》,国外的工程师写的。
ThreadX是有各种认证资质,方案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会更强些,出于我司是汽车电子方向的考虑,不排除后期产品会上操作系统的可能。但是ThreadX在国内只有安富莱在搞,遇到坑的话解决起来会比较费时。

所以,基于上面这种情况,现在小弟很纠结到底选择哪个方案。一方面自己是新手,RTOS这块没深入接触过,希望学习曲线不要特别陡峭;另一方面,公司是汽车电子方向的,产品对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要求很高(不过手上这个项目并不是车载汽车电子项目,是配套的外围器件,要求不会很高),ThreadX是非常符合条件的,但是其参考资料书籍又非常少。

有一个疑问,RTOS是否像Linux那样没法使用仿真器调试观察软件运行情况呢?那么平时软件调试只能通过串口打印或者其它打印手段吗?

希望各位前辈能稍微提点两句,不胜感激!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调试手段,不管什么方案,用Canape肯定是能调试的,尽管其实时性不是特别好

网友A:
关注我的,即将上线。

【里程碑】牛X的一塌糊涂,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实时检测RTOS的任务执行情况,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82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的,即将上线。

【里程碑】牛X的一塌糊涂,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实时检测RTOS的任务执行 ...

哈哈,在公众号看到了,确实猛,不需要往主芯片注入任何额外代码就能监控系统运行状态了。关注好久了,每期嵌入式周报都看,感谢老大。
另外操作系统选型上有啥建议吗?

网友B:
这个看项目工期,工期比较紧张的,用现成的、资料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项目工期,工期比较紧张的,用现成的、资料多的。

有道理的,毕竟人少就很致命了,资料多少走坑或者有坑也能有解决方案,这样还是省力点

网友C:
你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你的工程就好了,加上硬汉大哥这里有这么多教程,怕个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在公众号看到了,确实猛,不需要往主芯片注入任何额外代码就能监控系统运行状态了。关注好久了,每 ...

我这里仅表达两个观点。
1、对于RTOS来说,内核不是主要问题,内核不能解决实际应用,关键是全家桶的完整性,一条龙。使用FreeRTOS现在依然是大杂烩方便,全都配合第三方组件。
2、然后就是你说的“ThreadX在国内只有安富莱在搞,遇到坑的话解决起来会比较费时” 这个观点我要反驳下,比如VxWorks,QNX,这个国内有人做教程吗,几乎可以忽略,但影响QNX作为汽车级系统老大的位置了吗,完全不影响。

最后这个问题基本成月经贴了,论坛有好多,我搜了两个:

1、请教,F4新项目,需要用USB和网络,选RTX还是ThreadX?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27

2、向大家请教一下uCOSII、uCOSIII和threadx选择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仅表达两个观点。
1、对于RTOS来说,内核不是主要问题,内核不能解决实际应用,关键是全家桶的完 ...

确实如此,但也有区别,区别就是搞这些的是一个团队,楼主现在是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仅表达两个观点。
1、对于RTOS来说,内核不是主要问题,内核不能解决实际应用,关键是全家桶的完 ...

老大,不一样哇。汽车电子这些解决方案因为付费了所以有相当大的技术支持,比如autosar系统,原厂就有技术支持,这样遇到坑的时候确实能省力的。你说的第一点我认同的,一个人做项目最好还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从零开始那真是太累了,入门就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但也有区别,区别就是搞这些的是一个团队,楼主现在是一个人。

是的,如果我们现在也是团队一起上的话,我就不纠结了,定threadx没毛病。关键团队别人忙其它项目,就我一人做。没做好或者卡壳了,那亚历山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我们现在也是团队一起上的话,我就不纠结了,定threadx没毛病。关键团队别人忙其它项目,就我 ...

没问题,ThreadX全家桶就是我一个人在倒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ThreadX全家桶就是我一个人在倒腾。。。。

也要考虑个人实力,强者随便搞,能力不太行的,还是得靠网上搜

网友:
一个人上FreeRTOS资料好找

网友D:
但是ThreadX在国内只有安富莱在搞,遇到坑的话解决起来会比较费时。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哦,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产品都在用这个哦

网友E:
楼主公司做汽车哪个方面的,是乘用车零部件吗?你们用这些RTOS没有安全性要求吗?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是做汽车相关的, 用的英飞凌的多核MCU, 无赖没有threadX的移植案例, FreeRTOS的SMP案例也很少. 感觉移植这些比较费劲

网友:
当然是RTX5啦,爽爽爽爽

网友F:
现在的方案都是cortex M系列的,什么时候出个cortex A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方案都是cortex M系列的,什么时候出个cortex A系列的

ThreadX所有的A系都支持的。

网友:
Azure RTOS在国内有研发团队,可以提供更好的本土化支持
技术支持邮箱:azure-rtos-support@microsoft.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是做汽车相关的, 用的英飞凌的多核MCU, 无赖没有threadX的移植案例, FreeRTOS的SMP案例也很少.  ...

同理,最近在倒腾tc375的,用的是ucosiii的,但是还是单核的,SMP的搞不定,也想上threadx,无奈精力有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同理,最近在倒腾tc375的,用的是ucosiii的,但是还是单核的,SMP的搞不定,也想上threadx,无奈精力有限

你们用ucos需要付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理,最近在倒腾tc375的,用的是ucosiii的,但是还是单核的,SMP的搞不定,也想上threadx,无奈精力有限

你楼上不是给国内团队地址了,有问题可以联系他们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用ucos需要付费吗?

免费的,2020年已经开源免费了,Apache2.0授权。

uCOS全家桶PDF文档和源码整理汇总贴,提供论坛,百度云和腾讯云下载(2020-03-0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764&fromuid=58

网友H:
我也在搞,跑在STM32H750上,整了两年了,还是比freertos好,尤其时动态内存方面,爱不释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搞,跑在STM32H750上,整了两年了,还是比freertos好,尤其时动态内存方面,爱不释手。

这位大哥,指的是ThreadX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公司做汽车哪个方面的,是乘用车零部件吗?你们用这些RTOS没有安全性要求吗?

当前要开发的产品不涉及车载使用,如果是车载的话freertos就不行了。我司做abs的,产品只能上thread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是做汽车相关的, 用的英飞凌的多核MCU, 无赖没有threadX的移植案例, FreeRTOS的SMP案例也很少.  ...

英飞凌的汽车电子方案挺爽的。之前在BMS公司,他们就用全套英飞凌,包括电源芯片,然后带AutoSAR,操作系统就不用管了,自带的。不过这样就特别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哦,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产品都在用这个哦

threadx还是挺有名的,只是他的资料在网上很难搜集。我之前做过一个汽车电子产品,双核的,一个核跑Linux,另一个核跑threadx。不过方案是供应商做好的,操作系统问题都是原厂那边去沟通。比如ipc通讯这块。我们负责应用,比如整车OTA功能。threadx在车规级产品上比较容易被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你的工程就好了,加上硬汉大哥这里有这么多教程,怕个啥!

哈哈,这个偶尔问问硬汉可以,老是缠着问我也不好意思呀,所以开个贴跟大家讨论下,算是前期方案预研吧。毕竟是做量产项目,不像学校那个时候,有个demo演示就好了,老师们一看有功能了就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ThreadX全家桶就是我一个人在倒腾。。。。

老大你太猛了,我之前有在公众号提醒你注意身体,睡得贼晚。还有其他人问你睡得这么晚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精力的。真的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hreadX所有的A系都支持的。

老大,啥时候出个教程,我是了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啥时候出个教程,我是了没成功

ZYNQ ThreadX 部分移植与演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603&fromuid=58

网友I:
有个东西你得考虑。。其实跟上什么RTOS没关系了。。如果你只用到rtos的那些常见API,你应该是做个设配层隔离,此时你选哪个rtos都一样,如果你需要第三方组件,然后你其实要考虑的是全家桶方便还是第三方能解决搞定?还有一点其实第三方那些也是做个中间层隔离会更好。。所以结论是做个框架。怎么用都行。而不是选其一。毕竟你从个人到公司。肯定是后期还是threadx

网友:
真大佬,每天那么多事情,还能抽出时间认真回复粉丝的疑问

网友J:
汽车上面的还是threadX吧,有安全认证。但是目前只有移植的教程,没有讲源码的。
一般的应用选ucosIII,野火讲了源码,另外有安全认证,开源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东西你得考虑。。其实跟上什么RTOS没关系了。。如果你只用到rtos的那些常见API,你应该是做个设配层隔 ...

有道理。考虑了一周还是决定听从网友跟硬汉的建议用threadx,让硬件那边换F4方案。方案稳定性确实是汽车领域最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汽车上面的还是threadX吧,有安全认证。但是目前只有移植的教程,没有讲源码的。
一般的应用选ucosIII,野 ...

是的,安全、稳定性考虑得会更多一些

网友K:
其实还要考虑国产MCU甚至非arm。
RTX是最方便,组件也很强大的,但限制也最多,国产MCU没有Pack还能自己移植,但编译器、内核(arm)的限制,不可能移到其他结构比如RISC-V上。
FreeRTOS厂家支持最多,也没啥限制,但是组件很少,TCP、FAT还有AWS的一堆(国内几乎用不上)。
uCos现在全开源了,反而没动静了?
ThreadX强大有源码,倒是不限定编译器,技术上也没限定arm,就看你在不在乎法律风险了,它只是指定了几家免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其实还要考虑国产MCU甚至非arm。
RTX是最方便,组件也很强大的,但限制也最多,国产MCU没有Pack还能自己移 ...

你的分析最全面。
综合和方面考虑,uCos是才是最优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的分析最全面。
综合和方面考虑,uCos是才是最优解

按现状,Thread X才是,毕竟法律风险只要不出口就没啥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按现状,Thread X才是,毕竟法律风险只要不出口就没啥

Thread X国内没有源码分析。
uCOsIII现在有野火的源码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J:
Thread X国内没有源码分析。
uCOsIII现在有野火的源码分析。

源码分析好弄,等有时间我做个ThreadX的源码分析教程。

早期学习RTOS,我最喜欢学习源码了,现在不行了,时间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码分析好弄,等有时间我做个ThreadX的源码分析教程。

早期学习RTOS,我最喜欢学习源码了,现在不行 ...

确实,现在希望开箱即用,有源码只是个后手,如果RTX和它得组件支持脱离MDK,可以用gcc一类编译,有没有源码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源码分析好弄,等有时间我做个ThreadX的源码分析教程。

早期学习RTOS,我最喜欢学习源码了,现在不行 ...

其实我是希望RTX5的源码分析。毕竟不要钱。
我看了野火分析的书,他把任务链表的代码,单独拆解出来,这样很方便理解。
freertos和rt thread都差不多。
分析源码,主要是写代码时,知道哪些坑需要跳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是希望RTX5的源码分析。毕竟不要钱。
我看了野火分析的书,他把任务链表的代码,单独拆解出来, ...

没问题,我现在开发的RTOS Trace功能就是为此而生,把内核和通信组件的链表全部检索出来展示。

【原创】H7-TOOL的RTOS Trace功能,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2022-09-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24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还要考虑国产MCU甚至非arm。
RTX是最方便,组件也很强大的,但限制也最多,国产MCU没有Pack还能自己移 ...

其实你考虑有道理,因为大环境的原因,主芯片没办法保证不变动的。因此能很轻便地移植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H(2022-09-25):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哥,指的是ThreadX吗 ?

是的,很看好这个RTOS,支持的处理器也很全面

网友L:
楼主好,我开发多年Linux系统的产品(网络摄像机,网络录像机,停车场系统,智能网关等),我们在开发这些产品绝大部分都是使用串口打印或网络日志。特别到开发后期只能日志,有些问题复现很难,比如运行两天以上并在特定的逻辑下才会复现,没办法使用防真器,linux终端也只能告诉你段错误。

以我个人的偏见来説呀,我们要在源头抓起。 比如设计,框架,解藕来解决。 之前我在单片机上几乎不用操作系统(移植麻烦,又懒又笨),我自己写了一个套伪操作系统类似状态机一样,也跑在许多产品上,挺好用的。大多数简单的产品,只要解决三个问题就可以方便的使用了,1.非阻塞延时,2.内存的动态申请,3,双链表和缓存队列。

目前我会移植了,新的案子我尽量让自己用Thread操作系统。明白操作系统原理就行了,压栈,出栈,PC跳转。其他一些新出的寄存器都为了更好,更简单的让我们实现。

以下是我跟硬汉老师学习后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我开发多年Linux系统的产品(网络摄像机,网络录像机,停车场系统,智能网关等),我们在开发这些 ...

整理的很赞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ThreadX全家桶就是我一个人在倒腾。。。。

你和楼主不一样的。
为公司打工有项目进度和时间限制,你是一个人在研究而已,没什么进度和时间要求,慢慢折腾。
有的公司要求一个月就把项目做出来,如果从0开始,参考资料又少,碰到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和楼主不一样的。
为公司打工有项目进度和时间限制,你是一个人在研究而已,没什么进度和时间要求,慢 ...

欢迎打算用ThreadX兄弟来战。

ThreadX全家桶实战综合视频教程已经来袭。

GUI综合实战视频教程第1期:综合UI项目规划以及AppWizard和ThreadX GUIX初识(2022-09-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15&fromuid=58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我开发多年Linux系统的产品(网络摄像机,网络录像机,停车场系统,智能网关等),我们在开发这些 ...

这是用什么做出来的排版?

网友(2023-03-20):
你好楼主,这本外国工程师写的书有没有PDF版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RT-Thread一下呢?用微软的到时卡脖子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你的工程就好了,加上硬汉大哥这里有这么多教程,怕个啥!

硬汉哥的局限性就是所有教程用的都是stm32,换别的芯片移植起来就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