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1期:手把手轻松玩转USB Host外挂扫描枪(2022-08-21)

楼主(2022-08-21):
USB实战应用教程让大家不必为移植协议和底层驱动而烦恼,轻松上手应用实战。

本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了一个USB Host外接扫描枪转串口输出的功能。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e4y1f7vK

参考资料:
1、视频教程中做的例子,方便大家对比。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aN8JQO4R3QEaQYo2-98lw 提取码:1awr

2、USB教程资料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10

网友A:
没RL USB怎弄
RL USB要社区板无法使用
能做CUBEMX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RL USB怎弄
RL USB要社区板无法使用
能做CUBEMX版本吗

可以用STM2CubeMX试试。

RL-USB的话,源码可以从DAPLINK开源项目里面导出来。

网友B:
rlusb教程还做不做呀?两年没动静了……

网友C:
需要stm32的usb驱动微型打印机的案例。最近设备要求配微打,串口很快搞定了,但是usb没有资料,微打的厂家也不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usb教程还做不做呀?两年没动静了……

还是视频教程省事,直接整实战视频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stm32的usb驱动微型打印机的案例。最近设备要求配微打,串口很快搞定了,但是usb没有资料,微打的厂家 ...

接微型打印机确实也可以搞下。

网友D(2022-09-29):
百度网盘分享过期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网盘分享过期了哦

更新了。

网友E:
问下会出UAC UVC 相关的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会出UAC UVC 相关的视频吗

好的,这得专门研究下。

网友F(2022-12-16):
我碰到个问题,扫描出来的数据,数字正常;但字母会变小写。
并且会多出二个 SS字符开头;S为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个问题,扫描出来的数据,数字正常;但字母会变小写。
并且会多出二个 SS字符开头;S为大写的

这个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可以换个扫描枪试试。

或者自己也可以手动处理下字符。

网友(2023-02-20):
视频不清楚,有清楚的链接吗?

网友G:
有清楚的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清楚的视频吗

楼主位,B站视频链接打开,1080p全屏看就清晰了

网友H(2023-07-29):
这个方法很方便,但我发现有的键盘能识别,有的识别不了。插上霍尼菲尔的扫码枪,有时能识别,有时报设备不存在 0x21,不知为什么。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法很方便,但我发现有的键盘能识别,有的识别不了。插上霍尼菲尔的扫码枪,有时能识别,有时报设备不 ...

识别不了的,没研究过了。

识别出来的,如果有时候识别不出来的话,程序里面操作卸载,重新挂载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不了的,没研究过了。

识别出来的,如果有时候识别不出来的话,程序里面操作卸载,重新挂载下试试 ...

谢谢你的回复。选用新大陆扫码枪就是OK的。

网友I(2024-02-01):
大佬,大写的字母扫出来是小写的,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大写的字母扫出来是小写的,有什么办法吗

手动处理下字符。

网友J:
请教一下,条码中连续相同的两个字符只能识别出一个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条码中连续相同的两个字符只能识别出一个会是什么原因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是不是协议栈对这个条形码的支持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是不是协议栈对这个条形码的支持不太好

好的谢谢,取数据这个问题通过手动调整解决了,想再请教一下,扫描枪插入后,USBH_Notify这个函数有了USBH_NOTIFY_READY这个通知,但是USBH_HID_GetStatus这个函数返回的是usbClassErrorHID这个状态,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K(2025-04-02):
请问下,有没有 USB DEVICE  CDC的范例?  通过USB ,与单片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