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工具] 【开源】串口/蓝牙/网络多合一调试助手,支持绘图,可在Android, Windows, Linux上运行

楼主(2022-08-22):
一个跨平台的串口/蓝牙/网络多合一调试助手,使用Qt开发,PC端免安装,可在Android上使用,完全开源

之前的链接在这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92
和之前的单串口助手相比,增加了蓝牙和网络调试的功能,功能更为全面

多种连接方式

数据收发

实时绘图

快速发送面板

Android端

下载链接:
https://github.com/wh201906/SerialTest/releases
项目/源码链接:
https://github.com/wh201906/SerialTest

楼主(2023-11-26):
新版本V0.3.3已发布
https://github.com/wh201906/SerialTest/releases/tag/V0.3.3
国内用户在SourceForge上下载应该会快一些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serialtest/

楼主(2022-08-22):
功能特性如下:

跨平台

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
理论上可支持MacOS

串口调试

显示系统所有可用串口及参数,无需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dmesg
可以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流控方式,可在串口打开时实时更改
可以控制DTR, RTS信号,显示CTS, DSR, DCD, RI(RNG)信号
保存上一次连接的参数
按照端口名或设备ID保存连接时参数,快速重设连接参数
(Android端暂不支持串口)

蓝牙SPP调试

支持常见的串口透传模块(HC-05, HC-06, JDY-34, ...)
支持PC到手机,PC到PC,手机到手机之间的通信
支持客户端(主机)模式/服务端(从机)模式,可主动连接设备或被设备连接
服务端模式可被多个设备连接,可配置每个设备的收发状态,可断开任意设备
支持多个蓝牙适配器(实验性功能)

蓝牙BLE调试

支持显示已连接设备的所有服务(Service),特征值(Characteristic)和描述符(Descriptor),支持嵌套服务
接收和发送可使用不同的服务

TCP

支持IPv4/IPv6
客户端:支持指定出站IP和端口号
客户端:远端地址可以是IP或者域名
客户端:支持保存连接时参数并取名,快速重设连接参数
服务端:支持在全部网卡或指定网卡上监听
服务端:可被多个设备连接,可配置每个设备的收发状态,可断开任意设备

UDP

支持IPv4/IPv6
支持在全部网卡或指定网卡上监听
支持保存连接时参数并取名,快速重设连接参数
可在运行时直接改变目标远端地址和端口号

高性能

快速响应:数据接收与UI更新分离,可通过关闭接收框实时显示进一步提速
快速响应:耗时较长操作在独立线程当中完成,不阻塞UI
低内存占用:关闭实时显示和绘图功能后接收字节数与内存消耗约为1:1

数据收发面板

支持16进制显示, 切换过程中不改变原始数据(如\0)
支持导出已选中文本/原始数据
每次发送后可添加任意后缀(\n, \r\n, 文本,Hex数据)
重复发送
多种编码支持
(UTF8/16/32, GB2312/GB18030, BIG5, KOI8-R, Shift_JIS, EUC-KR, ...)
(支持的所有编码在这里 https://doc.qt.io/qt-5/qtextcodec.html#details
支持转义字符
(\r, \n, \t, \0, \123, \xFF, \uABCD, ...)
可记录/忽略已发送数据
可单独显示已发送数据/已接收数据

实时绘图面板

对文本数据进行绘图,保持人类可读性
可任意拖动画面,用滚轮自由缩放画面
支持触摸屏缩放/拖动手势
可跟随最新数据
可同时绘制最多99条曲线
多种X轴模式
带图例,可改变曲线的名字和颜色
可显示/隐藏曲线
可以在收到指定数据后清空绘图区,也可手动清空
提供STM32/Arduino/STM8例程以及数据转文本函数
https://github.com/wh201906/SerialTest/blob/master/demo/README.md

控制(快捷方式)面板

一键发送指定数据
快速发送数值,用于调整参数
支持发送16进制内容
支持转义字符
支持添加前缀后缀
支持导入/导出

文件收发面板

支持快速计算CRC32校验值
发送:可配置自动暂停,每发送一定数量字节后暂停一段时间,便于接收方处理
接收:可配置自动停止,在接收到指定数量字节后自动停止接收
CRC32计算和文件读写流程在独立的线程中运行,提高速度

人性化界面

可在单个窗口上显示多个面板
每个面板可拆分为子窗口
PC端支持窗口置顶
PC端支持设置窗口不透明度
PC端程序可多开,标题栏会显示当前工作模式
可在状态栏查看当前连接参数,并快速断开/重连
支持改变字体
支持改变语言

绿色免安装

仅产生单个配置文件
Windows版本不改变注册表项
配置文件默认位于运行目录下,也可位于系统默认配置文件夹中
支持导入/导出/清空配置文件
支持清空连接历史记录,改变历史记录最大条数,减少空间占用

适配Android

小屏适配:可设置强制横屏
小屏适配:数据收发面板可仅显示已发送/已接收数据
小屏适配:支持全屏模式
绘图界面支持缩放/拖动手势
支持分享文本到SerialTest并发送

Android端apk好像传不上来,有需要的可以在主楼的Github链接里面下载
Windows端免安装压缩包:

V0.2-win32.7z (8.84 MB, 下载次数: 5)

如果你觉得好用,还望能够在项目页面点个star,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是用 C++ 写的,怎么编译成 android app 呢?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我想学 android 编程,但不想学 Java 。我对 C 很熟悉,C++ 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是用 C++ 写的,怎么编译成 android app 呢?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我用的是Qt框架,这个框架使用C++进行开发,本身支持很多平台,比如Windows, Linux, Android, WebAssembly等等

网友B:
有没有c#的啊??qt表示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c#的啊??qt表示不会啊

我不会C#......

网友C:
发布版下载下来就被win10的防病毒给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布版下载下来就被win10的防病毒给删了

可能是因为涉及网络通信和文件传输所以被误报。你可以检查源码并自行编译来确保安全性
以下是在线病毒识别网站的扫描结果

https://www.virustotal.com/gui/f ... 2813e05fcc3dbbfcdb6
https://www.virustotal.com/gui/f ... 2b340bf36cc02bdde6d
https://www.virustotal.com/gui/f ... f5c8f148ee6fa5f7e40

楼主(2023-05-17):
新版本V0.3.1已发布

+ 支持显示接收数据时间戳
+ 支持Android硬件串口
+ PC端编译向下兼容至Qt 5.9

网友:
mark,正好需要一个蓝牙调试助手。

楼主:
新版本V0.3.2已发布,修复了上一版本中的时间戳错误,而且支持根据超时来分包标时间戳。用macOS的用户还可以在GitHub Release或者SourceForge下载dmg文件使用。

网友D:
串口工具后续可以支持带协议传文件吗,比如常见的xy modem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工具后续可以支持带协议传文件吗,比如常见的xy modem协议

目前空闲时间不多,但以后会加入这个功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空闲时间不多,但以后会加入这个功能的

提个BUG,控制页面,添加多个命令,没法删除其中一个,只有全部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个BUG,控制页面,添加多个命令,没法删除其中一个,只有全部清空

可以删除的啊?
先点击">"按钮

然后再点击"删除"

就可以删掉了

网友E(2023-06-16):
大佬,QT那个版本?5.1X还是6.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QT那个版本?5.1X还是6.X???

Qt5即可,没适配过Qt6所以也不知道编译会不会出问题
编译Windows端和Linux端应该5.9以上的版本均可,推荐使用5.15.x
编译Android端最好用Qt5.15.10,否则低版本会缺少分享文件并发送的功能
编译macOS端最好用Qt5.15.8以上版本,否则有bug

网友F(2023-08-16):
请问楼主,有三个数据需要绘图,如何给这个三个数据分配独立的绘图窗口,只能给每个数据一个单独的连接来独立窗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三个数据需要绘图,如何给这个三个数据分配独立的绘图窗口,只能给每个数据一个单独的连接来独 ...

目前不支持分窗口,你可能需要用python脚本之类的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支持分窗口,你可能需要用python脚本之类的转一下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