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界面切换

楼主(2022-08-22):
guix 是否可以支持,如下效果切换?
即就是,打开控制中心的效果方式以及关闭控制中心的效果方式,除此之外,还需要不能影响主表盘水平的循环滑动?

1、第一种情况

2、第二种情况
页面中可能存在一页中显示不完全的,如下图苹果手表显示,需要用的滑动列表类似的控件,这样是否会存在界面切换时影响问题;guix中官方设计中添加的滚动条,存在选中后才能任意位置滑动,否则是滑动不了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A:
1、这种的可以在这个控制界面上做一个完全不可见,即完全透明的窗口用于这种滑动操作控制。
2、这个可以修改页面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的可以在这个控制界面上做一个完全不可见,即完全透明的窗口用于这种滑动操作控制。
2、这个可以修 ...

可否用相关实例说明一下此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用相关实例说明一下此功能?

1,这个我在emWin上用过,GUIX还没有去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2、这个在一个叫什么medicine医疗的例子上,有个类似listview的互动,你可以做成那样的,不知道是否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我在emWin上用过,GUIX还没有去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

medicine不是这种情况,官方例子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list中已经选择的,重新切换到列表页面还是不能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