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B0只有一个USBHOST有什么片选的IC吗?

楼主(2022-08-22):
STM32H7B0只有一个USBHOST,有什么片选的IC吗?

STM32H7B0扩展了PHY USB3300,在USB3300的D+ D-做信号选择,要驱动EC20与U盘,但不需要一时间支持。最原始的办法做拨码开关,但这种方式比较麻烦,有什么速度高的差分信号选择芯片可以满足这个要求,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hub吧,不然你class不一样,分时复用也很麻烦的

网友:
TI有你想要的USB多路复用器: TS3USB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