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控件影响界面滑动情况

楼主(2022-08-23):
问题1:

如附件视频所示,vertical_list影响控件的水平滑动,只能通过控件包含页面外来水平滑动?

问题2:
长按界面,表盘列表有没有对应的实例?

GUIX 2022-08-23 14-04-26.mp4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二楼

ThreadX GUIX多窗口滑动切换,如何避免点击控件的时候,也误触发桌面滑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436&fromuid=58

楼主:
不是,视频没有拍摄清楚,倒是之后尝试修改了一下控件的参数,不影响滑动;
问题如下:
比如说一个页面中有vertical list的控件,竖直滑动的效果,那么页面与页面之间如果滑动,从vertical_list控件的无论那个位置,都只是执行的他自己的滚动效果,无法做到页面的切换;
如视频所示

GUIX 2022-08-24 09-22-28.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