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下,使用w25q256 写 qspi flash ,每次写入 89byte, 这是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啊 ??

楼主(2022-08-23):
请教下,使用w25q256 写 qspi flash ,每次写入 89byte, 这是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啊 ??

因为每次写入前都需要擦除操作,这就使得 比较麻烦了,

大神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啊  ??

目前没有使用 os 系统 及 文件系统,纯粹的裸奔

网友A:
先把所有的都擦光,要写数据的时候以page program指令进行写入,写入速度很快。nor只有擦除耗时,读写其实都很快

网友B:
做个简单的管理,板子空闲的时候做擦除操作即可,因为擦除仅需发送一条指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所有的都擦光,要写数据的时候以page program指令进行写入,写入速度很快。nor只有擦除耗时,读写其实 ...

所有的擦除不太可能了啊,因为虽说保存一包数据的是 89 byte, 但是 保存数据包最大 是 91,120 包的数据量,

91120 * 89 = 8109680 byte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简单的管理,板子空闲的时候做擦除操作即可,因为擦除仅需发送一条指令就行了。

有这方面的例程可以参考不 ?

网友C:
MCU有多大的内存?不如直接上Levelx,简单可靠。

网友D:
先存到EEPROM中,存满4k,在写入w25q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有多大的内存?不如直接上Levelx,简单可靠。

单片机的 sram 大小应该是足够的,只是上 levelx 的话,比较麻烦,

用了 levelx 还得使用 filex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存到EEPROM中,存满4k,在写入w25q16

貌似你这个方法 可行性应该也可以 哟,只是增加 eeprom 的话,会增加整机功耗而已,功能实现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使用qspi的ps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例程可以参考不 ?

用FRAM,铁电试试。随机读写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擦除不太可能了啊,因为虽说保存一包数据的是 89 byte, 但是 保存数据包最大 是 91,120 包的数据 ...

出厂前先全部先整片擦除了,后面根据需要再擦除已经使用的,貌似只能这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