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用硬件电路方式如何实现检测USB物理插拔?

楼主(2022-08-23):
用硬件电路方式如何实现检测USB物理插拔?

网友A:
我们一直用的软件检查,硬件没有留意太好的方案。

网友B:
很多支持USB的MCU都有ID线,可以应用到USB的识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支持USB的MCU都有ID线,可以应用到USB的识别中

做OTG用一般都有加这个线,做host或者device,基本都没加这个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用的软件检查,硬件没有留意太好的方案。

软件检查是怎么检查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D(2022-09-22):
USB_VBUS_DET,应该有不少芯片都有这个接口的,device可以用这个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检查是怎么检查的。可以说一下吗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了,各种协议栈都有插拔检索接口或者API,可以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_VBUS_DET,应该有不少芯片都有这个接口的,device可以用这个检测。

这个引脚平时接的少,看来可以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