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佬,AD7606和ADCS8162在没有电压输入时产生一个偏置电压,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23):
原理图如下:采用的是芯动神州的ADCS8162,前面的电路是个隔离,发现通过隔离之后输入AD口的电压发生振荡。排查出是C1714电容影响,拆掉后出现在没有电压输入的情况下AD口有一个1.43V的电压,隔离前的输入用导线连接、换上AD7606等措施依旧出现相同的现象。询问技术支持,减小R1717、R1718的电阻为10K、去掉R1721、R1723的电阻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偏置电压影响到隔离前的输入电压和输入AD口电压的比例关系,试了很多办法也没有改变,所以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排查的方向。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隔离,AD7606内部已经集成的前端模拟电路,支持正负10V

楼主说的测量AD口有个偏置电压,这个是手动测量的吗,还是AD7606采集的。

AD7606本身没用输入的时候,就是有个悬空电压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你的隔离电路得排查下了。LM324性能有点挫,建议换个好点的,用在16bit ADC上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隔离,AD7606内部已经集成的前端模拟电路,支持正负10V

楼主说的测量AD口有个偏置电压,这个 ...

感谢大佬回复,前面是个纳芯微的NSI1311模拟差分输出。
偏置电压使用手动测量和AD7606读取都是1.43V。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悬空电压从哪里来,把最左边R717、R718前面直接用导线短接也有这个电压。我排查一下隔离那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前面是个纳芯微的NSI1311模拟差分输出。
偏置电压使用手动测量和AD7606读取都是1.43V。
...

感觉大概率是你前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把330R那个电阻断开看看,确认是自带的还是前级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