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如何做到IIC互斥

楼主(2022-08-23):
IIC一个引脚,接了RTC、触摸屏、串口拓展芯片,使用freertos+emwin,
串口拓展芯片用了IO中断引脚

独立测试串口拓展功能,完全没有问题,
测试RTC+触摸屏,也没有问题(做了信号量互斥)
xSemaphoreTake
xSemaphoreGive

集成使用,好像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好像信号量不能放在中断里面?
请问可以做到互斥吗?

目前是
任务1:GUI任务,做一些界面逻辑、刷新(包括按键消息处理、触摸逻辑处理)
任务2:业务逻辑
任务3:外置模块协议解析
任务4:按键任务
任务5:喇叭功能

网友A:
1、配置了延迟参数的API都是不能在中断里调用的,另外FreeRTOS要使用以FromISR结尾的API才能用于中断。
2、如果他们都是用的一个I2C,推荐专门封装一个任务处理就行,功能要操作就给他发现消息,方便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配置了延迟参数的API都是不能在中断里调用的,另外FreeRTOS要使用以FromISR结尾的API才能用于中断。
2 ...

感谢版主,请问有模版参考一下吗,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