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更新hal库后nx_stm32_eth_driver报错

楼主(2022-08-24):
请各位大神看一下,更新hal库至1.10.0版本后,nx_stm32_eth_driver.c文件的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received函数报错原因是因为hal库中stm32h7xx_hal_eth.C文件做了更新,请问有哪位碰到过吗?怎么改的啊

网友A:
用新的nx_stm32_eth_driver.c文件,从CubeMX的例程里面导出来。

网友A:
你看我发的帖子,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我测试的板子是F407

NetXDuo在CubeMX6.6.1下, x-cube-azrtos-f4 V1.1.0例程中以太网驱动部分和以前的不一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fromuid=21444

网友B:
以太网部分 驱动是不一样了,我也遇到了, 我处理方法是:这个网口驱动文件仍然去用旧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发的帖子,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我测试的板子是F407

NetXDuo在CubeMX6.6.1下, x-cube-azrt ...

用了你这个例程的文件,但是好像编译后ping不通了,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新的nx_stm32_eth_driver.c文件,从CubeMX的例程里面导出来。

这个有教程吗?刚换到STM32平台,或者有兼容最新hal库的这个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部分 驱动是不一样了,我也遇到了, 我处理方法是:这个网口驱动文件仍然去用旧版本的。

谢啦,老版本的操作已经完成了,但还是想用用最新的这一套

网友A:
新的,用CubeMX 6.6.1  ,AZURE H7的新库,    对了,我的帖子里面是针对 stm32F429的,不是H7的!

网友C:
全部升级到最新即可解决

包括 hal, netx 库都升级
最新版本的库使用

static VOID  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received(VOID)
{
        // USER ST NetX v6.1.11 +  HAL 库版本 v1.11.0
        // ST 官网
  NX_PACKET  *received_packet_ptr;

  while (HAL_ETH_ReadData(&ETH_Handle, (void **)&received_packet_ptr) == HAL_OK)
  {
      /* Transfer the packet to NetX.  */
      _nx_driver_transfer_to_netx(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ip_ptr, received_packet_ptr);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用CubeMX 6.6.1  ,AZURE H7的新库,    对了,我的帖子里面是针对 stm32F429的,不是H7的!

这个文件跟H7对比了一下,差别不大,请教一下这个文件是怎么导出的

网友A:
用CubeMX新建一个工程,用于你H7的板子的,然后,点击生成代码,就有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升级到最新即可解决

包括 hal, netx 库都升级

这个也试过,这样改了之后ping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用CubeMX 6.6.1  ,AZURE H7的新库,    对了,我的帖子里面是针对 stm32F429的,不是H7的!

有H7的吗,没用过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ubeMX新建一个工程,用于你H7的板子的,然后,点击生成代码,就有了哈

还没用过MX,刚转到32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