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一个关于信号量的问题

楼主(2022-08-24):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定)以后就无法收发数据了,发现程序卡在了发送函数上。
但是最后发现是 BSP_UartTxWait 这个信号量没有被释放,所以会卡在BSP_UartLock这里。 BSP_UartTxWait  信号量的释放时在中断函数里。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呀。十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呀

网友A:
感觉你的逻辑关系处理的略复杂了,建议那个send函数前后的锁关闭了。这个函数就给一个任务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逻辑关系处理的略复杂了,建议那个send函数前后的锁关闭了。这个函数就给一个任务用就好了。

只留下BSP_UartTxWait 这一个吗?

网友B:
BSP_UartLock应该是Mutex功能,一般初始化为1就没问题
1. 上面的例子出现了“死锁”,因为BSP_UartLock一直为0,可以加“超时”选项解决“死锁”问题
2. 建议调用OSSemPend()之后,按照err的值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P_UartLock应该是Mutex功能,一般初始化为1就没问题
1. 上面的例子出现了“死锁”,因为BSP_UartLock一 ...

那是不是应该对 BSP_UartTxWait 的信号量进行超时解锁呢,我后来发现实际是BSP_UartTxWait信号量一直没有被释放

网友B:
2个都应该加“超时”,解除“死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都应该加“超时”,解除“死锁”

好的 我试试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P_UartLock应该是Mutex功能,一般初始化为1就没问题
1. 上面的例子出现了“死锁”,因为BSP_UartLock一 ...

他这个应该没有死锁问题,本质上他这个就是个死等。只要有一个任务调用这个uart send函数,就会一撸到底,其它任务调用这个函数的没有执行的机会。应该是他的串口处理有问题。
所以他需要简化他的逻辑处理来锁定根本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留下BSP_UartTxWait 这一个吗?

是的,你的串口处理估计是有问题的,需要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