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bh1750 貌似进入掉电模式后唤不醒 ??

楼主(2022-08-24):
typedef enum
{
        BHOP_POWER_DOWN = 0x00,                /* 进入掉电模式。芯片上电后缺省就是PowerDown模式 */
        BHOP_POWER_ON   = 0x01,                /* 上电,等待测量命令 */
        BHOP_RESET      = 0x07,                        /* 清零数据寄存器 (Power Down 模式无效) */
        BHOP_CON_H_RES  = 0x10,                /* 连续高分辨率测量模式  (测量时间 120ms) (最大 180ms)*/
        BHOP_CON_H_RES2 = 0x11,                /* 连续高分辨率测量模式2 (测量时间 120ms)*/
        BHOP_CON_L_RES  = 0x13,                /* 连续低分辨率测量模式 (测量时间 16ms)*/

        BHOP_ONE_H_RES  = 0x20,                /* 单次高分辨率测量模式 , 之后自动进入Power Down */
        BHOP_ONE_H_RES2 = 0x21,                /* 单次高分辨率测量模式2 , 之后自动进入Power Down  */
        BHOP_ONE_L_RES  = 0x23,                /* 单次低分辨率测量模式 , 之后自动进入Power Down  */
} BH1750_MODE;

模式设置为 2
BH1750_ChageMode(2);                                                        /* 高分辨率连续测量 */

/*
*********************************************************************************************************
*        函 数 名: BH1750_PowerDown
*        功能说明: 芯片进入掉电模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H1750_PowerDown(void)
{
        BH1750_WriteCmd(BHOP_POWER_DOWN);                /* 芯片进入掉电模式 */
}

/*
*********************************************************************************************************
*        函 数 名: BH1750_PowerOn
*        功能说明: 芯片上电,进入工作模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H1750_PowerOn(void)
{
        BH1750_WriteCmd(BHOP_POWER_ON);                /* 芯片进入上电模式 */
//        HAL_Delay(10);
}

uint16_t BH1750_GetLux(void)
{

        uint16_t usLight;
        uint16_t lux;

        BH1750_PowerOn();   // 唤醒 bh1750

        usLight = BH1750_ReadData();

        BH1750_PowerDown();

        /* 计算光强度 = 16位寄存器值 / 1.2  * (69 / X) */

        //lux = usLight * (((float)1 / 1.2) * ((float)69 / s_MTReg));
        lux = (uint16_t)(usLight * 5 * 69) / (6 * s_MTReg);

        if (s_Mode == 2)        /* 高分辨率测量模式2 */
        {
                lux = lux / 2;
        }
        else
        {
                ;        /* 不必除2 */
        }
        _bh1750_lux.lux_value = lux;
        My_Printf("BH1750 lux = %d\r\n", _bh1750_lux.lux_value);

        return lux;
}

网友:
掉电模式我没测试过,下次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