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B0的IO翻转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2-08-24):
STM32H7B0的IO翻转速率是多少?
手上只又H750VB测试只有20M,按照主频H7B0 480/288的比例只有12M吧?目前H7B0价格比H750便宜些,但是重要的以太网备割舍了,主频也降了,要这么大内存干啥,有OSPI就够了

网友:
这么大内存,可以直驱RGB接口屏,800*480分辨率显示屏都可以,不用外置SDRAM了。

GPIO速度没测试过。

网友A:
硬汉哥,V7开发板扩展的快速IO口,速率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
Fast I/Os capable of up to 133 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V7开发板扩展的快速IO口,速率可以做到多少呢?

那个可以几十MHz。

网友:
复用外设可以,纯IO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