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模板例程编译报错:(#error New RTX-V2 core does not require RTX_Config.h)

楼主(2022-08-24):
例程为: V7-401_RTX5 Kernal Template

#error New RTX-V2 core does not require RTX_Config.h
请问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使用MDK5.30及其配置的CMSIS5.7.0编译

H7软件包使用2.7.0或者2.8.0即可

网友A(2022-11-24):
魔法棒Target - 页面Target - Operating System下拉框 - 选择None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A:
魔法棒Target - 页面Target - Operating System下拉框 - 选择None

大佬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