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for循环中更新EMWIN文本控件内容

楼主(2022-08-24):
RT: 【背景】工程中有一个读FLASH数据的for循环会执行10000次左右,需要耗时5秒,时间比较长,界面上想做一个统计这个for循环进度的文本提示界面,文本控件显示的内容就是for循环的次数,   【遇到的问题】但是我把文本控件的赋值语句(TEXT_SetText)放在该for循环中,界面显示的文本控件中数值不会变化,
   【求助】想问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式实现么?

网友A:
控件和窗口的更新,可以调用下GUI_Exec或者WM_Exec,另外你的更新是在while里面做的吧,那这种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和窗口的更新,可以调用下GUI_Exec或者WM_Exec,另外你的更新是在while里面做的吧,那这种比较合适。

硬汉哥,试了加了GUI_Exec可以了。我跑的是裸机,程序进入for循环后,其他函数就不执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试了加了GUI_Exec可以了。我跑的是裸机,程序进入for循环后,其他函数就不执行了

好的。

楼主:
硬汉哥,有一个问题想请假下您:
【背景】在创建一个界面时,为了防止出现异常,我会判断这个界面的句柄是否存在,存在则不创建,不存在则创建;
【存在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删除父界面,子界面也会跟随着父界面被删除,但是子界面的句柄变量中还存在数值,再去创建子界面就会和背景中描述的逻辑相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一个问题想请假下您:
【背景】在创建一个界面时,为了防止出现异常,我会判断这个界面的句柄 ...

如果你的句柄是全局变量,建议删除后,手动将其置为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