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NANDFLASH问题

楼主(2022-08-25):
原先使用的是NANDFLASH 型号为H27U4G8_6F2D,512M的,可以正常跑RL-USB和RL-FlashFS,配置参数如下:

能进行初始化,现在客户要求替换成JFM9F8G08,使用该芯片一半的容量,阵列图如下所示:
想请教下大佬们配置参数如何配置

网友A:
你这个截图好像还是老版的FlashFS,这个是新版的,你用的不是H7主控吗

楼主:
用的是以前老版本的
我把配置改成如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截图好像还是老版的FlashFS,这个是新版的,你用的不是H7主控吗

用的是V5的主控,以前老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以前老版本的
我把配置改成如下了:

Page Size不行,你截图的是4K + 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ge Size不行,你截图的是4K + 256

那这样的配置对吗,我重新修改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配置对吗,我重新修改了一下

图片没传上。

楼主:
可以读到nandid,但是下面就执行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读到nandid,但是下面就执行不下去了

硬件焊接问题排查了还不行的话,我们再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