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示波器开始做了吗?

楼主(2022-08-25):
三代示波器开始做了吗?最近在写示波器UI,越往后写愈发觉得UI还是有些复杂度的,还需要保证流畅度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交互逻辑复杂性以及同时支持动态菜单及多语言等等,涉及到硬件方面可能就更复杂了

网友A:
最近顾的少,下个月正式开始每天腾出一些时间弄,年底上线,不拖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顾的少,下个月正式开始每天腾出一些时间弄,年底上线,不拖沓了。

在写独立的UI逻辑,三代示波器是基于开发板的按键方式操作还是按照专业版的旋钮加按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写独立的UI逻辑,三代示波器是基于开发板的按键方式操作还是按照专业版的旋钮加按键

这个没关系,怎么玩都行,不重要。
到时会把接口独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怎么玩都行,不重要。
到时会把接口独立出来。

三代示波器会专门设计前端电路吗?涉及到校准的算法会和硬件相关的,还有硬件触发、耦合方式等等,这些最终确定下来了才能确定UI的菜单&设置框架以及支持多语言,慢慢增加UI的过程中才发现经常需要更改加载框架以适应新的功能,所以先确定硬件、功能项什么的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代示波器会专门设计前端电路吗?涉及到校准的算法会和硬件相关的,还有硬件触发、耦合方式等等,这些最 ...

是的,得专门弄前端。

UI的菜单什么的都比较简单,常规的都添加上即可,实现了那些就添加那些接口,麻烦的还是怎么做成通用的框架,方便别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得专门弄前端。

UI的菜单什么的都比较简单,常规的都添加上即可,实现了那些就添加那些接口,麻 ...

数字电位器精度什么的跟得上的话,貌似比串电阻分压再去补偿要好一点点,电压偏移用独立的DAC芯片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