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 DUO FTP 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22-08-25):
用 NETX DUO + FILEX 搭了文件服务器,
先搞了 TFTP,可以正常下载文件,上传没试。
然后加上了 FTP,与 TFTP 同时用,TFTP正常,FTP 连不上服务器。
只用 FTP,能连上服务器,但是不能下载文件,一下载就报错并断连。响应:        504 Only Image transfer allowed
如果连上服务器后不操作,过 21 秒左右会断连。[18:08:24] [R] 网络错误 (10054): 连接被对等方重置

这些问题大佬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还没测试过NETX的FTP TF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测试过NETX的FTP TFTP。

解决了上面的几个问题,
1、加上了 FTP,与 TFTP 同时用,TFTP正常,FTP 连不上服务器。
原因:使用了两个 IP 实例,但 IP 地址设置成了一样。
解决方法:要么使用同一个 IP 实例,要么使用两个地址不一样的 IP 实例。

2、只用 FTP,能连上服务器,但是不能下载文件,一下载就报错并断连。响应:        504 Only Image transfer allowed
原因:ftp 服务器限制了读写传输模式必须为二进制 ‘I'。
解决方法:FileZilla 的传输类型选“二进制”。

3、如果连上服务器后不操作,过 21 秒左右会断连。[18:08:24] [R] 网络错误 (10054): 连接被对等方重置
这个不是个问题,服务器设置了超时断连,在客户端进行任何操作都会自动重连。

但还有几个新的问题:
1、服务器上的中文文件名显示会有截断,并且后缀长度只有3位,比如“通信协议2022.docx” 会变成 “通信协~1.DOC"。英文名30几个字符也没问题。
2、从服务器下载大文件没问题,但是上传大文件到服务器就会死机。上传超过500字节左右的文件就会死机,具体界限值没仔细测。
3、上电插好网线通信 OK,中途拔掉网线再插上也 OK。 但是不插网线上电,之后再插上就不能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上面的几个问题,
1、加上了 FTP,与 TFTP 同时用,TFTP正常,FTP 连不上服务器。
原因:使用了 ...

谢谢分享,我记录下这个帖子,等后面我做了对比下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记录下这个帖子,等后面我做了对比下这些问题。

这几个问题也解决了:
1、服务器上的中文文件名显示会有截断,并且后缀长度只有3位,比如“通信协议2022.docx” 会变成 “通信协~1.DOC"。英文名30几个字符也没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好了。

2、从服务器下载大文件没问题,但是上传大文件到服务器就会死机。上传超过500字节左右的文件就会死机,具体界限值没仔细测。
创建 IP Pool 的时候,nx_packet_pool_create 第三个参数要比 nxd_ftp_server_.h 中的 NX_FTP_DATA_WINDOW_SIZE 要大,具体大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大了 512。

3、上电插好网线通信 OK,中途拔掉网线再插上也 OK。 但是不插网线上电,之后再插上就不能通信。
这个采用的你的贴子里的方法,上电如果没连网线就一直等到连网线为止。 后面拔插网线没有特殊处理,目前看来拔插网线是没问题的,但没有试过长时间拔掉网线后再插上行不行。今晚就试,拔了明天来插上。

楼主:
试过了中途拔了网线后插上,拔掉了一晚上,第二天插上仍然 OK 。。

网友(2024-08-1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上面的几个问题,
1、加上了 FTP,与 TFTP 同时用,TFTP正常,FTP 连不上服务器。
原因:使用了 ...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ftp上传文件的速度有多少

网友:
这个帖子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