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H7-TOOL示波器捕获18B20的效果展示(2022-08-26)

楼主(2022-08-26):
H7-TOOL自带5路DS18B20输入采集功能,直接外接一路18B20,然后TOOL的示波器采集通信过程

硬件接线

效果比较:

网友A:
感觉可以和示波器来个小小PK
要是有按住shift键切成光标功能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和示波器来个小小PK
要是有按住shift键切成光标功能就方便了

1、已经补上对比。
2、这个感觉意义不大,没有键盘,只有鼠标没法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已经补上对比。
2、这个感觉意义不大,没有键盘,只有鼠标没法用了。

1.
2.这个不会,经常出差支持就带个笔记本,用的都是触摸板,抓协议或者看电流,相关软件有shift快捷键,按住可以选择区间,松开可以拖动区间就很方便。当然软件本身有相关选项,点击光标图标鼠标左键变成选中区间或拖动光标,点击拖动图标鼠标左键变成拖动区间,看完一个区间,想看下一个,鼠标或者触摸板就要点来点去,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这个不会,经常出差支持就带个笔记本,用的都是触摸板,抓协议或者看电流,相关软件有shift快 ...

意思就是可以直接整体拖动两个竖线。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多了一个整体移动的玩法。不用两个分别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可以直接整体拖动两个竖线。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多了一个整体移动的玩法。不用两个分别拖了。

哦,我说的相关操作不是整体托动,简单来说就是进入光标模式,一种是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是选择一个区间查看,另一种是鼠标光标放在其中一条垂直光标上单击按住可以拖动这条光标,感觉我说得越来越偏了,硬汉哥不用在意我说的,我只是描述下有这个功能,太偏使用方向感觉浪费时间在上面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