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8.4升IAR9.3,emwin汉字无法显示

楼主(2022-08-26):
原工程是8.4创建的,编码是GB2312,在8.4中没有问题,升级到9.3后所有汉字都没有显示. 芯片是stm32h743.工程的options都仔细对过了没有区别啊.

网友:
emWin汉字字库用的GB2312,然后你看下你的汉字所在源文件是不是还是GB2312/GBK

楼主:
还是自己大意了,把char选择是符号数了.但是又产生其他问题,有仿真器时候,emwin能正常切换界面,没仿真器就死机,指示灯都不闪烁.哎.这没法搞.无解啊.   8.4环境下一切正常

楼主:
忙活半天,似乎9.3的printf并没有输出到fputc上.奇怪只要有printf,仿真就不会出错,不仿真就死翘翘.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大意了,把char选择是符号数了.但是又产生其他问题,有仿真器时候,emwin能正常切换界面,没仿真器就死 ...

printf打印问题解决了吧,别的地方基本是没问题的。

IAR9.X printf串口底层重定向方法,否则提示Linker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打印问题解决了吧,别的地方基本是没问题的。

IAR9.X printf串口底层重定向方法,否则提示Linke ...

我也刚刚百度这个帖子,晕.看来还是得多多看看站内的帖子.
问题解决了.
不得不说9.3好用啊,查找整个工程秒完成,原来8.4要等10多分钟,工程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刚刚百度这个帖子,晕.看来还是得多多看看站内的帖子.
问题解决了.
不得不说9.3好用啊,查找整个工程 ...

主要就是这个printf,其它基本问题不大。